求教胆机中整流电路中桥式整流与全波整流各有什么特点与不同

楼主(2019-07-11):
由于经常捣估电子管,电源是前题。当用电子管作整流时。通常都是以全波整流作为比较经典的做法。但是由于晶体管技术的快速发展現在高反压快恢复二极管几乎不用化钱废品收购站要也能大把的要来。所以现在玩电子管机的不少高手都釆用了晶体管整流。这可以简化电路,又可以减軽变压器负荷。这里就有两个选择。分别是全波整流与桥式整流。本人学历低下,未受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因此理論上还讲不出做所以然。所以今在坛中向各位高手及有专业知识的大神招那蠼蹋旱蔽颐轻娪镁?宥??芾凑?魇保??ㄕ?鞯男Ч?颓攀秸?鞯男Ч?秸呋嵊星?鹇穑炕蛘呤窃诟涸靥匦陨细饔惺裁床煌?K?窃诘缱庸苁找艋?埠霉Ψ呕?埠米饔檬遣皇歉饔星?铩S欣透魑桓呤郑?笊衲馨镂医饩鲂闹兄?酝?2皇じ屑ぁ

楼主:
电脑有故障待修复重发望大家原谅。

网友:
根据元件特性。电子管整流,使用全部整流。晶体管整流使用桥式整流。

网友:
桥式整流和全波整流输出电压,电流,波形,交流成分是一样的,不同之处是,全波整流整流元件是桥式整流的一半,整流管耐压是桥式的2倍,变压器绕组是桥式的2倍。

网友:
电子管电路一般是高电压小电流,所以使用桥式整流比较合适,因为全波(双半波)整流的二极管需要承受的电压为桥式整流的两倍。对整流管的耐压要求比较高。晶体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比较低,虽然桥式整流正向有两个二极管的压降,但对于电子管的高电压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个缺点可以忽略。(电子管整流用全波比较好,其一是电子管整流的正向压降比较大,第二是电子管用桥式整流也比较复杂麻烦)

网友:
   乱码了。看看用记事本打开有无乱码现象,如果没有卸载再重装浏览器试试,如果也乱码弄不好就得重装系统了。
   全波与桥式整流电路,其输出的脉动电流与电压都是一样的,全波线路对整流电路而言相对简单一些。
   桥式线路与全波线路相比,桥式整流电路中元件数比全波线路多一倍,但元件耐压可以低一半,且变压器次级线圈无需中心抽头,利用率高,体积可以小些,节省铜,钢等金属材料,减低成本。

网友:
假设桥式和全波绕组占用同样的窗口面积,桥式整流绕组的铜损比全波小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