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正确点6v6的推挽电路图

楼主(2019-07-11):
有没有电路图,有搞难尾了,有没有,6n1.2.3.4.11前,后6v6的推挽电脑图,不要固偏压的

网友:
找6P1推挽就行。

楼主:
还是过过目

楼主:
谁帮忙修改一下

网友:
还是这里的烧友热心吧!你在XX轩一样的帖子几乎无人问津

网友A:
是否 “正确点”  不知道,但这是应朋友所求做的、还在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 “正确点”  不知道,但这是应朋友所求做的、还在使用中、、、

谢谢您...我看不懂....没弄...简单点才行

网友:
看的我也心动了,准备做一台

网友:
好资料,收藏了。谢谢热心的坛友!

网友:
来一张图6v6的推挽

网友:
矿坛朋友确实热心!

楼主:
继续加强指导

没标管脚、麻痹

没标管脚、麻痹

网友B:
为什么不要固偏压呢?声音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要固偏压呢?声音不好?

固偏电路稍微复杂了点吧

楼主:
非常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固偏电路稍微复杂了点吧

也不是吧~多了几个元件而已吧

网友:
用运放推动的那个真想试试

网友C(2019-08-29):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吧~多了几个元件而已吧

那就不止,首先得有个电源,整流电路,电压调整电路,电压调整电路还得保证有故障不会失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止,首先得有个电源,整流电路,电压调整电路,电压调整电路还得保证有故障不会失压

现在的电路除非负压绕组烧了,不然都很难失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路除非负压绕组烧了,不然都很难失压

电路的电压调整电阻要是久了接触不良,电路设计不怎么样我看你失不失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的电压调整电阻要是久了接触不良,电路设计不怎么样我看你失不失压

这种情况能遇上的话,你的管子也用了不少时间了把,也该换一下为经济发展出点力把

网友:
矿坛坛友有求必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的电压调整电阻要是久了接触不良,电路设计不怎么样我看你失不失压

调好后用固定电阻

网友(2020-11-27):
很多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