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压不稳

楼主(2019-07-12):
一台二手的三路稳压电源:5V稳压值输出很稳定。
其他两路30V的可调电压开机后随着开机时间加长,出现比设定值偏低的现象,不影响使用。
一路主输出稳压带负载还算稳定,一路从输出稳压带负载能力稍差一些,随着电流增大,输出电压有所偏低。
可能的原因?
还没修,只是猜测。有元件热稳定性变差?一些多刀转换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换了电容试试。

网友A:
最好先找到原理图,在分析看看吧!

网友B:
偏低多少,偏的不多就是正常现象,偏的多了可以看一下板子上基准附近是否有发热严重的零件,查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电位器毛病。换了。

楼主:
谢谢回帖,准备用代换法试一下(代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先找到原理图,在分析看看吧!

这样最好,有个参考,能找个大致的参考原理图也行,粗略看了一下,5V电源好像是三个稳压块并联输出,这个没有毛病,暂时可忽略。另两路电源板子上有LM324,还有741运放,估计有变压器抽头电压切换电路与调压调流电路所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低多少,偏的不多就是正常现象,偏的多了可以看一下板子上基准附近是否有发热严重的零件,查一下看看就知 ...

偏低倒是不多,开机设定电压例如为12V,过上10几分钟就变为11.9V、11.8V的样子,这样就比较稳定了。
再就是带负载以后,一路电压就不再变化了,另一路随着负载电流的加大,电压最低可以达到11.5V。使用是可以就是有点纠结,总希望两路输出都相同才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偏低倒是不多,开机设定电压例如为12V,过上10几分钟就变为11.9V、11.8V的样子,这样就比较稳定了。
再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毛病。换了。

原先是碳膜电位器,下一步打算换多圈的电位器试试,就是安装位置需要有改动(原先电位器是四个电位器支撑着一块长条状的电路板,多圈的不好布置)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先是碳膜电位器,下一步打算换多圈的电位器试试,就是安装位置需要有改动(原先电位器是四个电位器支撑 ...

朋友有个,我给加点油,正常了。

先给电位器加点机油试一下,确定了再换电位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偏低倒是不多,开机设定电压例如为12V,过上10几分钟就变为11.9V、11.8V的样子,这样就比较稳定了。
再 ...

下降0.1-0.2V是正常的,一般开机一会儿电压有微微变化是正常的,这也是有些精密仪器需要热机的原因,至于带载压降可以加粗线路板到接线柱之间的连线。也可以把电压检测端接到接线柱上来减小因为线阻产生的压降

网友D:
估计5v那路有电压反馈,其他两路30v只不过靠着5v的那个反馈大致输出个电压,用着用着,电路温度一高,就有温漂了,电压不稳。
纯猜想,还是要看电路图是怎样的

网友E:
电压不稳换电位器。

带载输出电压下降,是因为你的香蕉插头、线材、鳄鱼夹不行……不信你可以直接量接线柱上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降0.1-0.2V是正常的,一般开机一会儿电压有微微变化是正常的,这也是有些精密仪器需要热机的原因,至于 ...

谢谢老友的回帖,下一步准备按你说的办法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5v那路有电压反馈,其他两路30v只不过靠着5v的那个反馈大致输出个电压,用着用着,电路温度一高,就有 ...

这台电源输出5V那一组电压是相对独立的,但是30V那两组输出电压还是应该有相互牵扯的,因为机壳上带有串联与并联的按钮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不稳换电位器。

带载输出电压下降,是因为你的香蕉插头、线材、鳄鱼夹不行……不信你可以直接量接线 ...

也怀疑过因为接插件的原因导致输出偏低,或者是数码管电压表显示数据不准确,也在输出插座上并接数字万用表,所显示的测试数据与数码管电压表基本相同,这个的误差不大。

楼主:
矿坛今天用电脑登录不上?现在是用手机登录的,不习惯用手机操作。这几天每天都将电源开上几小时,发现每次开机显示的电压都比设定值高0.3V等大约20分钟左右显示值达到设定值,主输出的一路带负载很正常,次输出的一路,随着负载的加大,电压有些降低。还有就是用手按动面板上的串联,并联按钮,次输出的一路,输出电压有所改变,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