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Z 706B中波收音机

楼主(2019-07-12):
为了学打样交专业厂加工,匆促画了一张实验板,七弄八整地又拼凑了一个电路。除音质达不到自己的标准外,其他还不孬。选择性非常好,不用减速直接手动调台,很容易滑漏过弱台。灵敏度尚可,白天收直线距离150公里外的上海台,效果不低于红灯754。

两级中放,用了两只五端陶瓷滤波器LTM445EW和一个单线啳中周。由于陶瓷滤波器衰减较大,中周最好用小C大L的TTF-2型。否则,增益不够,灵敏度差。
检波和AGC电路与常见的电路不同,采用大信号检波,无信号时,无底噪声;R9为G2偏置兼AGC电阻,虽然电路极简,但大动态信号表现良好,大信号不阻塞载止,小信号衰减微小,效果并不亚于较复杂的二极管门控延时AGC电路。
LED1为电源指示兼2.7V稳压,适用3mm的高亮白光或兰光发光管。
G3、LED2、R6、R7、C5组成调谐指示电路。由于本机使用2.7V的稳压,LED2应用导通电压低的红、黄、绿色发光管。“耳听为虚,眼见则明”,效果不错。
为了提高效率和性能,二极管的负载电阻很大,对中放的影响小,能相应地提升整机性能,输出的音频信号也很高。
音频部分采用输入阻抗较高的LM386芯片,以减轻对检波的负担,接成20倍的最简OTL电路,即可达到4欧喇叭500Mw的输出功率。
有兴趣的玩友,不妨验证试试。

网友A:
貌似LM386用3.7v电压低了些。

网友:
现在 的 收音机 怎么做 都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LM386用3.7v电压低了些。

从手册上4-12V看,供电是低了点,我也原准备用7.4V供电,但参考到LM386内部有恒流源,实际运用在3v时都工作正常。

网友:
太好了,有又新电路可以实验了,谢谢老师了。

网友:
这文件名表示“”老爷子”70岁第六个收音机么?厉害。

网友B:
功放部分改成2822是否用单锂供电更合适一些呢?

网友C:
70岁了?  电脑用得这么好?各种工具用得这么好?是不是玩无线电能长寿

网友:
LYZ706B什么意思呀?

网友D:
老爷子,你用什么软件,画的PCB?
如果用SE99,能不能把画好的PCB发上来供我们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爷子,你用什么软件,画的PCB?
如果用SE99,能不能把画好的PCB发上来供我们学习一下

SE99太复杂了,我没法运用,精力有限,时不我待,只简单地画一些单层板玩玩。用的是傻瓜软件layout60,虽然不能设置内槽,只能用平铺孔充数,导出光绘格式文件和钻孔数据,交付厂家也能加工。下面是昨天下单,今日完工已发货的厂方仿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岁了?  电脑用得这么好?各种工具用得这么好?是不是玩无线电能长寿

玩无线电能不能长寿?我还未证实 ,因才进70岁月,还没超过全国平均数。但玩无线电特烧脑,能减缓老年痴呆不会假。
比我年长的资深矿友很多,或许他们不喜欢在这版块来玩,也更愿潜水观望,不似我这般胡咧咧,这就是:满罆水不响,半罆响叮当。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玩无线电能不能长寿?我还未证实 ,因才进70岁月,还没超过全国平均数。但玩无线电特烧脑,能减缓老 ...

老爷子胡须长,所以习惯牵着须(谦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爷子胡须长,所以习惯牵着须(谦虚)。

胡须早就剃了,就不牵须了。
那是九年前的旧照,当时还自嘲了一番:
卧床三月发不剪,临镜方知气血衰。留得长须豪情在,胜过当年美少年!
后来索性留了半年,须长垂胸。于后因老年性瘙痒,就尽数剃除。

网友:
  谢谢老爷子回复,其实这些PCB软件,应该用起来都大同小异,主要是操作习惯的问题。
  好象,PCB厂,做的方孔,都是用圆孔平铺出来的,所以,方孔不是方的,都是长椭圆的。

网友:
这个检波二极管静态是反偏的。用这个办法静噪是简单。但代价是弱信号是二极管导通角不够,输出的非线性成分多,声音失真大些。另外,大信号时,二极管阻抗减小,末级中周Q值减小,有二次AGC作用。

网友:
商品机没见过检波管反偏的,零偏的有

网友:
中放用了两只陶瓷滤波器,通频带会不会过窄了?声音沉闷。

网友:
膜拜一下   估计您玩收音机的时候我还没出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胡须早就剃了,就不牵须了。
那是九年前的旧照,当时还自嘲了一番:
卧床三月发不剪,临镜方知气血衰 ...

凑个热闹
卧床三月发未裁,隔镜己见气血衰。豪情何看须长短,无限垫里心似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部分改成2822是否用单锂供电更合适一些呢?

282Z当然也可以,不过市面上的低质品太多,而且282Z内部电路结构老旧,我也用过很多。
386的优点是内部有恒流源,能适应大范围的供电范围,而静态电流都保持不变,启用386也是为了准备应用7.4V以上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282Z当然也可以,不过市面上的低质品太多,而且282Z内部电路结构老旧,我也用过很多。
386的优点是内部 ...

2822和386内部都有恒流源,否则不可能适应电源电压的变化。集成的功率放大器是运算放大器的应用形式之一,没有镜像恒流源是无法实用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无线电能不能长寿?我还未证实 ,因才进70岁月,还没超过全国平均数。但玩无线电特烧脑,能减缓老 ...

老前辈实在谦虚,你如我爷爷一般大小,在你身上学得谦虚朴实。
我深觉玩无线电有很多好处,
其中之一我认为让人心静,
在如今的社会背景下,经济萧条,人心浮躁,我们这一小撮人,远离世事喧嚣,不争名夺利,不求得荣华富贵,不论政治,虽寻不得依山傍水的世外桃源,但心灵有安置之所,即是这凌乱简陋的实验室。也实乃难得了。
有如上观点,像我这个年龄是不是有问题,
我不喜欢金钱,不喜欢美女,不喜欢官儿,不喜欢豪车,不喜欢中华和茅台。
唯独喜欢无线电。

网友:
楼上老爷子见多识广。所以说话要留有余地。谢老爷子的书。我小时候新华书店没卖这书,图书馆也借不到。这书也不是给小朋友看的。我做单管机的时候,听一位大哥哥说,二极管正接反接无所谓,都会响的。小朋友当然整不明白,还是照书上接线。检波二极管是正偏合适,还是反偏合适,古人早有结论

网友:
老爷子见多识广。所以说话要留有余地。写老爷子书。这书我小时候新华书店已经没卖的,图书馆也没见过。小朋友也看不懂的。我做单管机的时候,听一位大哥哥说,二极管正接反接都会响的。当时当然不懂,还是照书接。检波二极管是正偏合适,还是反偏合适,古人早有结论

网友:
请问LT421DT可以代替?

网友:
老爷子这么一倒腾,又弄出热闹来了。翘首等待实验机发布。

网友:
迹д迹1.5K迹мУ·繦8008XPT8871555W3862822Χ

补充内容 (2019-7-14 08:48):
滤波器输出端直接三级管基极,阻抗可能相差较大,会造成调台有多个峰谷感觉。另外功放可使用5伏以下供电的专用功放8008,XPT8871等,5伏时最高可达5W,声音强劲,远超386,2822等老古董。

补充内容 (2019-7-15 14:48):
8008应为8002A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0是基区体电阻。26是晶体管的一个经验数值,单位是mV。0.4则是中放管的工作电流。

谢谢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教!谢谢!

不必称老师,共同学习吧。Q大是老师出身,名至实归。

楼主:
谢谢!这回总算弄懂了,还是V=RI的关系。26mV是小信号时的最佳电压动态值,用它除以Ib,再加上区间电阻就是输入阻抗,这非常好记。
如果β大和Ic小,输入阻抗就大。
这下制作中周和拼凑电路就有根据了。合理的中周设计和以提高输入阻抗的办法,对整机性能的提升是非常有效的!

谢谢!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必称老师,共同学习吧。Q大是老师出身,名至实归。

L大大抬举了,俺不是老师出身,而只是业余爱好者。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这回总算弄懂了,还是V=RI的关系。26mV是小信号时的最佳电压动态值,用它除以Ib,再加上区间电阻 ...

不是除以Ib而是除以Ie

网友:
引用 网友E:
L大大抬举了,俺不是老师出身,而只是业余爱好者。

别解释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除以Ib而是除以Ie

一回事,我是省略了β+1那个计算过程,我对一次式计算公式有点绕,不好理解,习惯分段多次计算,这样好记,不容易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回事,我是省略了β+1那个计算过程,我对一次式计算公式有点绕,不好理解,习惯分段多次计算,这样好 ...

其实也好记:基区体电阻只留过Ib,而发射结是个PN结,其等效电阻与发射极电流有关,而发射极电流是基极电流的(β+1)倍,将发射结等效电阻折算到基极就需要乘以(β+1)。所以共发射极电路的输入电阻rbe=300+(β+1)*26/Ieq

网友(2023-08-04):
厉害了!随便整一个都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