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中用电子管整流和用晶体管整流那一个更好些

楼主(2019-07-12):
昨天由于平板电脑有故障所以还有问题没有解决.今天改用台式电脑耒继续.首先感謝各位高手的热情解答,我虽然是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但我知道要玩好旡线电技术,还是要有深刻的理論基礎的,这样才能知道个为什么必須要这样做,才能使各种电路在正确和正常的范圍内运行,今天向各位高手求教的问题是;在电子管收音机中,如果釆用晶体二极管桥式整流时他与用电子管的全波整流相比較,他们两者之间的负載特性有什么不同吗,那一个更好些,找庀蚋魑桓呤智蠼

网友A:
直流电子管新换电池乙电很“硬”,音量大音质较好,等到乙电临近寿终时输出变软,音量小音质差

如果高压变软能提高音质,高电压串大电阻的供电方式早就大行其道了

不管整流管的内阻多大,只要并联式电解电容,电容的内阻基本就是电源的内阻,与二极管基本无关

楼主:
是不是我的网络有问题,难道毛病都一样,

网友:
此问题在本坛是一个老问题,回复多多,可以在本坛自己搜一下。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1N4007等比较节能,整流后电压要略高,胆管整流内阻较大,有复古意味。到底用何种方式均可,自己决定。

网友:
这个要看在什么时间段来谈,当初新的晶体管器件价格不便宜,在整机生产考虑成本情况下还是使用电子管整流,相对方便简洁。之后晶体管器件便宜了,有逐步替代的趋势,只是电子管机器随着晶体管器件的质量价格逐步完善下降,电子管收音机也退出了市场,收音机收听者多数是普通听众,没有很高的要求,不像发烧友,因此基本不会有区分。

网友:
作为胆机发烧友来说当然是全胆更完美!

网友:
无论是做功放还是做其它,我优先选用的都是晶体管整流。太简单,材料来源广泛。至于想要复古,那另当别论。

网友:
1N4007.1N5408等普通工频整流管都可以,而且节能最好串联适当阻值等防浪涌电阻和电子延时高压慢输出等电路

网友:
照我看,二者没有多少差别。电子管整流没有高压提前浪涌(会少许加速胆管提早老化)之外,还能满足整机是“全胆”的怀旧感觉。除此之外,似乎找不出其它的理由了。而用晶体二极管整流,则可省电约5-10W,安装灵活方便,体积也小,唯一缺点,就是工作高压加得太早,相对说起来,管子容易老化。实际经验显示,老化也甚微,几乎不易觉察。

网友:
差别不是很大,还是根据个人的条件及爱好选择用胆管还是晶体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的网络有问题,难道毛病都一样,

乱码了,不是网络问题,好像是浏览器问题。看看用记事本打开有无乱码现象,如果没有卸载再重装浏览器试试或者换个浏览器试试,如果也乱码弄不好就得重装系统了。

网友:
对于甲类放大器电子管与晶体管管整流只是输出电压有所不同外其他基本没有差别。甲乙2与乙类放大晶体管内阻低电源调整率高于电子管(汞弧管除外)晶体管整流就有其优越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子管新换电池乙电很“硬”,音量大音质较好,等到乙电临近寿终时输出变软,音量小音质差

大孔兄说得很对,我一直也是这样理解的,所以做机只用晶体二极管整流,方便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乱码了,不是网络问题,好像是浏览器问题。看看用记事本打开有无乱码现象,如果没有卸载再重装浏览器 ...

謝版主提醒,待我那儿子回来叫他好好查一查,这个現像已经不是一天了。

网友:
    从技术角度看,整流之后的波形是一样的,滤波之后的效果也是一样的(在额定范围内)。
    不同的就是内阻和压降,还有外观。
    电子管最早发明的时候,就是用直流电源(先是蓄电池,后来是干电池)工作的,后来用交流电是因为其使用成本比电池低,整流的目的就是获得直流电源而已,千万不要想多了。
    如果有人说用电子管整流,机器的声音有“胆味”,那也只能“呵呵”了。至于高压延时缓冲,只有工作于大功率极限值的电子管才有此必要,一般情况下对收音机中电子管的寿命并无影响。

网友C:
晶体管整流几乎都是优点,后期的电子管机器好多半导体整流的,所以现在做机器肯定首选晶体管,首先可以简化线路,再就是变压器的功率和体积能缩小,采用桥式整流,变压器高压侧线圈只需要一个,绝缘问题和体积问题都能得到妥善解决。另外,建议不要考虑什么晶体管,直接上一个DIP封装耐压600V以上的整流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知道电子管扩音机的整流管866都可以用半导体二极管代替吗?两个高压二极管封装在和866管座一样的外壳 ...

有点这个意思,所以想弄清楚在负載特性上有没有影响和特点。再一个就是想业余玩无线电时做一只具有多种电压等级的而且輸出特性好负载特性也稳定的多用变压器。現在正在准备材料及线路的釆用因为已有一付現成的约有200W功率的高夕片铁心。这次通过在坛上求教,能得到许多高手的祥细指点。本人再次在此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体管整流几乎都是优点,后期的电子管机器好多半导体整流的,所以现在做机器肯定首选晶体管,首先可以简化 ...

謝高手指导,你的看法各路高手的指导使我坚定了釆用晶体二极管来做全波整流的决心。我現在初步的设想是用一付200w功率的現成鉄芯。在次级绕组上采用多级抽头。利用全波整流可以省一半绕组的优点,将省下的空间再绕一些其他电压等级的绕组以满足各种不同电路的需求。以前虽在制作中也釆用过晶体管做整流。但是一直没有在理論上得到证实。所以不能确定晶体管与电子管在整流后的负载特性上是否有区别。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教育。所以底气不足。能够得到各高手指点,再次在此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全波,是桥式!!!还是要好好再学习一下整流电路!!全波要有上下臂平衡带中心抽头的副边绕组,桥式 ...

完全正确!是桥式!不是全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全波,是桥式!!!还是要好好再学习一下整流电路!!全波要有上下臂平衡带中心抽头的副边绕组,桥式 ...

对对对,小的不材,又写错了。以后一定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高手指导,你的看法各路高手的指导使我坚定了釆用晶体二极管来做全波整流的决心。我現在初步的设想是用 ...

不需要高等教育,做东西多参考资料,多想想就能有底气。作为整流元件采用什么形式是没有区别的,电子管无非就是内阻高一些。同样的电路采用晶体管,变压器只作为隔离使用,次级绕组输出220-230V即可,因为半导体整流管压降小,第一级滤波电容器又可用的比较大,因此可以输出足够的直流电压。同时滤波电路也可以采用电子滤波器,用耐高压的晶体管“放大”电容内的电流,这样还能缩小所用电容的体积和容量,对效果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
电子管整流的内阻大,晶体管二极管内阻低,从经济性来看还是晶体二极管的好,而且不会对音质和电子管的寿命产生任何影响。

网友F:
风电水电--------都是闲淡-------什么整流-----真是闲淡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风电水电--------都是闲淡-------什么整流-----真是闲淡

是啊。那个原文我看过虽然我是一个由于爱好音乐,而上了无线电这个俅?2还??闹姓飧龃捣ㄒ蔡?龈瘛D遣皇悄么蠹业卑⒛玖至嗣矗≈坏币桓鲂?鞍樟恕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啊。那个原文我看过虽然我是一个由于爱好音乐,而上了无线电这个俅?2还??闹姓飧龃捣ㄒ蔡?龈瘛D遣 ...

电脑老是有故障。要等儿子回来排除望大家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