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请教

楼主(2019-07-12):
有一电源变压器,净次级输出6.3V 3.15-0-3.15,250-0-250. 没有5V绕组,不能用电子管整流,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教师,只用0-250一边绕组,桥式整流CLC滤波后可得310V左右的电压,正好 用于6P3P单端。那么问题来了,只用一边的电流与用两边的半波整流电流一样不?变压器标的高压绕组电流是200MA,只用一边的电流是200MA还是100MA?

网友A:
高压绕组既然标注的是200mA,桥式整流就是200mA。它用电子管整流时是对称的2边都要用,才能形成全波,全波也叫双半波,这时候每边都是半波,半波的波形只能有100mA平均值。详见整流管的平均值电流的定义。两个半波合并起来就是200mA,这是受到半波波形的限制,和绕组无关,绕组的电流是导线直径限制的。
所以2楼的答案是不对的,你放心用吧。

网友:
如果只用半边高压绕组,输出电流减半。

网友:
只用一边100mA,两边全被整流200mA!

网友:
用2个二极管,全波整流就行了。

网友B:
电子管整流和晶体二极管整流出来的电压值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压绕组既然标注的是200mA,桥式整流就是200mA。它用电子管整流时是对称的2边都要用,才能形成全波,全波 ...

如果是这样解释,那么两边各自桥式整流是不是得到两个200毫安的电源?是不是相当于310V400毫安的电源,而绕组的线径没有变。

网友:
五楼正解,它只受线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这样解释,那么两边各自桥式整流是不是得到两个200毫安的电源?是不是相当于310V400毫安的电源,而 ...

我也有这种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8楼说的前提是,把2*250V的绕组想法分成2个250V的单独绕组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8楼说的前提是,把2*250V的绕组想法分成2个250V的单独绕组才行。

分不分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不分都一样。

11楼说法完全正确。中心对称的绕组如果不分开,两个的整流输出是不能并联起来得到400mA电流的,因为两个绕组之间有电气连接,直接并联会造成烧管甚至烧绕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整流和晶体二极管整流出来的电压值是不一样的。

对头!电子管的管压降比半导体二极管要大很多,所以输出电压就不一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这样解释,那么两边各自桥式整流是不是得到两个200毫安的电源?是不是相当于310V400毫安的电源,而 ...

可以成为两个200mA的直流电源,但不是独立的,就像晶体管功放中的正负电源那样。想要得到一个400mA电源,就要如11楼所说。

网友:
全波与桥式整流电路,其输出的脉动电流与电压都是一样的,全波线路对整流电路而言相对简单一些。
桥式线路与全波线路相比,桥式整流电路中元件数比全波线路多一倍,但元件耐压可以低一半,且变压器次级线圈无需中心抽头,利用率高,体积可以小些,节省铜,钢等金属材料,减低成本。
全波整流:缺点变压器的绕组增加了,并有对称的中心抽头。UL=0.9E2  IL=0.9E2/RL  (下坠字母L代表负载)。 整流元件的平均电流只有负载电流的一半Ia=1/2IL=0.45E2/RL  ;每个整流元件承受最大反压Umax=2√2E2。整流元件承受的反压相对较高  。’
桥式整流:                                                                             Ul               IL                   同全波整流                       整流元件的平均电流 同全波整流                                                   每个整流元件承受最大反压Umax=√2E2。

从以上来看采用半边桥式整流应该还是200mA。

设计变压器绕组的线径是根据承载电流选取的,只是全波整流要有中心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成为两个200mA的直流电源,但不是独立的,就像晶体管功放中的正负电源那样。想要得到一个400mA电源, ...

我的意思就是能够得到合计400mA的电源。

网友:
从功率角度考虑就很容易知道应该是多大的电流了。

网友:
你变压器250V上有无DC两字???

网友:
事实上用于桥式整流大概只能输出100MA多一些,变压器的线圈载流量是靠发射情况来决定的,相同的漆包线的载流量在不同的变压器里选取可以差很多,例如间歇工作的变压器载流量可取大一些,由于半波整流两个线圈是交替工作,设计上载流量可取的比桥式整流略大,因此如果利用其中一个线圈做桥式整流的话就得降低一些标准使用,否则有可能发热,并且晶体二极管导通内阻低,第一级滤波电容充电电流大一些,输出电压的升高和这个有关,流过线圈的平均电流因此会有所上升。所以按照150毫安或再低一些考虑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就是能够得到合计400mA的电源。

得不到,这个问题有点类似电动机的A类和B类工作制,全波整流的线圈可以接近B类工作制设计,因为只有50%的时间工作,载流量设计的略大点也没事儿,但是用作桥式整流负荷加倍有可能发热量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选择线径的时候是按照交流正弦波有效值计算的,而桥式整流时,在不考虑滤波电容的情况下,变压器绕 ...

谢谢老师,看来还是桥式的效率高。

网友:
整流桥也一样可以使用,正极输出负极空着绕组中间0V接地就可以了,相当于半桥使用和两个二极管来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选择线径的时候是按照交流正弦波有效值计算的,而桥式整流时,在不考虑滤波电容的情况下,变压器绕 ...

您的说法不完全正确的,整流电路通常在整流管后就是滤波电容,电容对于直流电压输出是有很大的抬升作用的,也就是说应用桥式整流以后单边输出也比有效值要高,在这种情况下,桥式整流和全波整流是一样的,因为对于第一级滤波电容来说,桥式和全波整流提供的波形并无不同,而且在本帖当中的前提是用晶体管桥式整流代替电子管全波整流,内阻降低管压降小那么输出就更高,负荷就更重了。不知道全波整流1.4倍这个是怎么得出的。在负载基本为电阻的情况下,原来是两个线圈输出这些功率,现在是一个线圈输出这些功率,变压器单侧边负荷一定是增加的,变压器漆包线载流量说白了是根据散热情况选取的,小功率变压器取得可以比大功率变压器要大因为前者散热好,半波整流每半边仅有50%的时间在工作,可以当作电动机B类工作制考虑,载流量设计的比半边输出全波功率大,老式变压器为了节约材料本就设计的有一定温升,如果贸然用单边做桥式整流有烧毁绕组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计算不完整正弦波电流的真有效值推导出来的,只要学过电路基础的都知道,半波电流的真有效值并不 ...

我是这么想的 P1(桥)=2 P2(全的一半绕组)  由基本公式 P=U^2/R 或者 P=I^2*R来看 也是桥式绕组是半波半边绕组的1.41倍,因为R是常数,但实际上呢全波半个整流绕组只有50%的时间工作,那么实际上就是P1(桥)*2T=2 P2(全波半绕组)*T 也就是相当于他们的实际输出功率相同,只是在整个波形有两个线圈所分担输出而已,那么也就有I1=I2,结论是电流是相同的。不知道这么解释是否有道理?

网友(2024-02-28):
引用 网友A:
高压绕组既然标注的是200mA,桥式整流就是200mA。它用电子管整流时是对称的2边都要用,才能形成全波,全波 ...

赞同。方式一是用一半绕组桥式整流,方式二是用两个绕组全波整流。两者的差别不大。可能方式二的内阻会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这样解释,那么两边各自桥式整流是不是得到两个200毫安的电源?是不是相当于310V400毫安的电源,而 ...

不一样,初级电流、变压器发热都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