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一天改了个开关电源;

楼主(2019-07-12):
前些时修好了一块开关电源,得到了斑竹的指导,又购进了更高耐压的整流管20200;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86999&extra=
首先用空心针把开关电源变压器拆下,
把2线并绕的次级线圈拆开,改成首尾相联的模式,按正负电源改造了整流管和线路板,
尽量保证正负电源两路元件参数一致,在正.负电源输出端各并上发光二极管(串联10k电阻),最后检查无误后,接通电源,正常工作,正电压是24.6V,负电压是24.8V,原因是正电压一路有个假负载贴片电阻(大概在10k,晚些时找个加上即可)
原来管子上面带的钢的卡片也找不到了,用铝片暂时做了三个卡上;

网友A:
这种电源改正负输出不好,负电源负载能力差。用tl949的电源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改正负输出不好,负电源负载能力差。用tl949的电源改。

负电源负载能力差,为什么差,请指教;
家里几个功放都是用的改的开关电源,实际用没感觉负电源负载能力差,大功率输出时测量负电压没什么跌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电源负载能力差,为什么差,请指教;
家里几个功放都是用的改的开关电源,实际用没感觉负电源负载能力 ...

相对于桥开关电路,这种小功率单极性开关电源正负半波整流输出不对称,那位坛友没注意你贴子里说明改变压器加了反相绕组。正负电源取自同一个极性波形,只要绕组一致性好,电压对称度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对于桥开关电路,这种小功率单极性开关电源正负半波整流输出不对称,那位坛友没注意你贴子里说明改变 ...

确实,两个相同的独立绕组,带载能力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电源负载能力差,为什么差,请指教;
家里几个功放都是用的改的开关电源,实际用没感觉负电源负载能力 ...

还真是看帖不仔细,LZ改的不错。

网友:
这焊接 没法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您的描述,冷端整流是否采用下图这样的方式:

是这样的,有机会再试试您的第二个图!
在我使用中,没看到负压和正压的电压值有什么不同,即使大音量时也是稳稳的!

楼主:
呵呵,虽然难看,但绝对没有虚焊、错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您的描述,冷端整流是否采用下图这样的方式:

高手!说到点子上,受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您的描述,冷端整流是否采用下图这样的方式:

这个值得学习下,很多开关电源基本都是半波整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有机会再试试您的第二个图!
在我使用中,没看到负压和正压的电压值有什么不同,即使大音量 ...

以前捣鼓电源,反激拓扑曾用过第一种“整流”方式,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之后干脆都改成第二种方式,稳定。

您这两路输出电压差距不大,负载又比较均衡,看来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捣鼓电源,反激拓扑曾用过第一种“整流”方式,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之后干脆都改成第二种 ...

前些年在淘宝上购的华争开关电源板,也是采用的您图一的整流模式,见附图;
不过这个板子设计的比较简单;
家里的功放客厅卧室餐厅里的音响都换成了开关电源板,功放板用TDA1514和TDA7293,还别说,别看一个小小的开关电源变压器,出来的能量真不小,大音量下电压还稳稳的,音质也不错,出来的低音质感足,同时用普通变压器常见的低频哼声彻底杜绝;
有机会再用您图二的方式试试用用;

网友:
都是好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您的描述,冷端整流是否采用下图这样的方式:

从原理上说,上下两图是一样的,因为串联电路中顺序不改变结果。二极管在线圈的上面或者下面实际上有差别吗?
当然在实际应用中,有考虑EMI情况下,线圈尽量靠近滤波电容的地线。也有见过单次级输出线圈分两部分,连接顺序是“地-线圈-二极管-正”的接法。

网友D(2020-07-12):
引用 楼主:
前些年在淘宝上购的华争开关电源板,也是采用的您图一的整流模式,见附图;

不过这个板子设计的比较 ...

这个电源板没得卖了,方便抄块板出来打板做几个吗?我不懂开关电源,就会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板没得卖了,方便抄块板出来打板做几个吗?我不懂开关电源,就会焊接......

现在还不会做图;
一般的反激开关电源电路简单,用洞洞板就可以自己按电路图边配件边接线边焊接就做成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还不会做图;
一般的反激开关电源电路简单,用洞洞板就可以自己按电路图边配件边接线边焊接就做成了 ...

我和你相反,会做图不懂电路.........   想做几个正负35以上的开关电源来玩功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和你相反,会做图不懂电路.........   想做几个正负35以上的开关电源来玩功放........

可以用两块单电源组成正负电源
假如AB两块电源
A的地跟B的正接一起,作为正负电源的0
然后B电源的地,就可以作为负电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两块单电源组成正负电源
假如AB两块电源
A的地跟B的正接一起,作为正负电源的0

这样弄体积就超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弄体积就超大了

两个的话,每个功率就可以小些
叠起来
应该大不了多少
关键是负电源的稳定性好很多

毕竟你一个电源双输出,采样那组就很稳定
而非采样那组,性能难以得到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的话,每个功率就可以小些
叠起来
应该大不了多少

两个串起来用,以前我用过,除了体积大些外,还有一个弊端,就是两个开关电源由于元件差异,有可能启动时间不一样,就是说两个板子从启动到稳定输出电压的时间有可能不一样,可能会引起功放短时间内正负电压不平衡,可能对喇叭有冲击声;
另外,两个板子中的一个板子出问题了,那正电压或负电压就不统一了,带来的危害就是对功放板或喇叭的考验了;
要是一个板子的话,上述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除非莫一路上的整流管出问题;
一个板子的话可解决上面的问题,另外功放电路一般正负电流比较平衡,负电压端和正电压端也是比较平衡的,有少许的差异没有问题的,完善的话,取样电路可改为从正负电压两端取样(原接地改到负压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和你相反,会做图不懂电路.........   想做几个正负35以上的开关电源来玩功放........

真羡慕佩服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羡慕佩服你;

弊端是,电路板是会画,画出来合不合格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弊端是,电路板是会画,画出来合不合格不知道

不是有5元打板的优惠吗,找个厂家打一次板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