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9-07-12):
WEN10系统桌面图标文字出现下划线,如何取消?
打开我的电脑最右面出现预览的窗口如何取消?
请熟悉的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内部的文字图标都出现了下划线,看着别扭

楼主:
最右面出现的文件预览如何去掉,不大的屏幕占了1/3

楼主:
就是==磁盘2个项目,那一块。

楼主:
如此看着都别扭

网友:
你这是单击模式,改回通过双击打开项目就好了

网友:
你是不是单击就能打开桌面上的东西了?

好吧我只有win7,也是一样的哈,请百度:win10桌面图标下划线如何去掉

控制面板   文件夹选项   改成通过双击打开项目

win10可能控制面板不好找,,这样:win键加R键调出运行,输入control

网友:
我用的win7,win10用着不习惯!

楼主:
谢谢回复,下一个问题找到答案了

楼主:
图标挡着了,,再按一下是关

网友:
我是能用win7坚决不用win10,上次碰到一台新机器不能用win7,只好装win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