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声正常出声右声道要等十几分钟才出声正常

楼主(2019-07-12):
我的一台美国scoott老胆机。去年5月以前一直正常的。6月突然左声正常出声右声道要等十几分钟才出声正常。去年年底拿去请云南师傅修到了那边说没有问题左右同时出声的。想想反正拿去了机子多年了电容也得换一换。于是我说你把主要部分的电容给我换了。他就查到型号对应的电路图换了电容。我也重新换了对应的管子。拿回来还是有但右声道只是二三分钟就正常了。多开机也就没啥问题了。今年有一段时间没开机听。最近开机还是一样要十几分钟右声道才正常出声。真的奇怪了。我问他还会什么原因他说不可能是电容问题除了几个云母电容与小容量薄膜电容其它可能换的都换了。真想不出什么原因。后来他说是不是环境问题让我测电压,我测了电压115v(我的机子是117v)他说管座会不会接触不好。我想过几天拆开来等座脚括一下。
哎各位高手帮我想想还会什么原因异至我这种毛病。

谢谢!

网友A:
1)有可能是电子管内部接触或者管座接触问题。交换一下电子管听听故障情况。2)左右声道对称且平衡,在出现故障时抓紧时间测量各管脚电压进行同名对比。

网友B:
这样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查找故障点,首先排除信号源的问题,开机出现一声道没声音的时候,迅速交换左右声道信号插头,听声音是否跟着走,其次再左右声道互换电子管。

网友:
这毛病最难找,管子老化,耦合或退偶电容漏电。

网友C:
有可能是管座漏电,输入输出端子也检查一下吧,输出变压器也可能有问题,可以用飞线搭接试试互换。

网友D:
能不能是输出牛虚接了

网友E:
用信号发生器送信号,在故障出现时用示波器逐级对比看波形,一下子就能判断故障部位,接下来再寻找处理具体元件就容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信号发生器送信号,在故障出现时用示波器逐级对比看波形,一下子就能判断故障部位,接下来再寻找处理具体 ...

非常感谢。
关键是我一点不懂只知道玩。而那天到维修师傅那里没这故障了。。。郁闷。看来只有找就近维修师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关键是我一点不懂只知道玩。而那天到维修师傅那里没这故障了。。。郁闷。看来只有找就近维修 ...

  不要找外面 维修电气的师傅给胆机换电容。切记

网友F:
在不正常时测电子管各极的电压。

网友:
管子对换下---看结果----不就好找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可能是电子管内部接触或者管座接触问题。交换一下电子管听听故障情况。2)左右声道对称且平衡,在出现 ...

电子管不但全对换过而且全部上了另一套。说明与电子管无关。我一朋友与你说法有一点相同就是说不定管脚接触不良。空点拆开来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查找故障点,首先排除信号源的问题,开机出现一声道没声音的时候,迅速交换左右 ...

输入信对调 试过了,对换电子管也试过了还是右声道一时不出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管座漏电,输入输出端子也检查一下吧,输出变压器也可能有问题,可以用飞线搭接试试互换。

不怕别的就怕输出变压器出问题。听古董电子管就听输出变压器声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说的再详细点,譬如右声道不响时喇叭是寂静无声还是可以听到轻微哼哼声?能直接左右换位的每个都试过吗 ...

开机喇叭线右接右左接左的情况下(正常接线)右边音箱几乎无声左边正常。然后喇叭输出插头对换一下右输出接左音箱此事左音箱就无声了,左输出接右音箱此时右音箱出声正常。
说明胆机开机十几分钟右喇叭输出有故障。 左喇叭输出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是输出牛虚接了

谢谢。我让朋友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不正常时测电子管各极的电压。

谢谢。。。

网友(2022-02-14):
冷态时接触不良,烧热后接触好了,重点查功率管管座等处,刚开机时温度变化大的地方

网友:
如果是PCB板,铜箔与管脚的连接处出现隐裂,也会有这种情况,八九十年代修电视机遇到过好几起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