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了一大圈修复了胜利81D FS9721方案,电流档故障

楼主(2019-07-12):
前几天测电容耐压,用81D电流档监测电流,接错线了,发现电流档无法测量了,以为接错线把电流档烧坏了!经过一天的检测,发现外围所有元件都没有问题,芯片也换过了,故障依旧!反复对照手册查找原因,突然,感觉这个电流档很可能不是测电容弄坏的,估计原本就有问题,半年以前,牛屎换了硬芯,但一直没有试过电流档,问题很可能出在换硬芯的时候,因为铲牛屎把牛屎下面的部分焊盘铲坏,原本以为没啥问题,毕竟外围硬芯焊盘没问题!换好了,没有试过电流档,所以当时没发现问题!
根据手册,电流档有两种工作模式,根据电流档分压电阻阻值不同选择不同的模式,根据81D分压电阻情况,应该选择B模式,ADPC1引脚接VSS引脚,芯片工作在B模式!
我这个很可能原牛屎焊盘两个引脚是相连的,被我铲坏了!
于是把这两个引脚做了个飞线,故障解除!
顺手把HOLD键改成了手动量程选择RANGE键!(原来我是单独加了个微动开关,但觉得微动开关手感太硬,硌手!不如直接用无用的HOLD键改)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2019-12-15):
焊盘掉了吧!哈哈!手艺还行,不过线用细的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