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瓶车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9-07-12):
各位师傅大家好,最近电车充电器总烧(铅酸4820)输出大二极管,换了三个都击穿了,加散热片后充了一次没问题了,第二天充电又击穿短路了,就是接通电源空载正常,连接电池的瞬间击穿的,能听见声音,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教论坛的各位师傅,帮我看看是哪里毛病!

网友A:
接通电源空载正常,连接电池的瞬间击穿的 ------- 你的使用方法不当吧?应该是先连接充电器与电瓶,然后连接充电器与交流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通电源空载正常,连接电池的瞬间击穿的 ------- 你的使用方法不当吧?应该是先连接充电器与电瓶,然后连 ...

没有先接哪里的说法;还是楼上说的对,估计限流电路有问题,充电电流过大,造成管子过载、发热而烧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先接哪里的说法;还是楼上说的对,估计限流电路有问题,充电电流过大,造成管子过载、发热而烧毁。

好多充电器后面有这样的使用提示:要先接充电器,然后再接交流电源
估计限流电路有问题,充电电流过大 ------- 充电器的设计是限制了充电电流的!        20AH 的电瓶充电电流2.8A左右,12AH 的电瓶充电电流1.7A左右,设计就这么大电流,除非电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充电器后面有这样的使用提示:要先接充电器,然后再接交流电源
估计限流电路有问题,充电电流过大 - ...

之前都是先连电瓶的,因为烧了快速恢复二极管所以换了件后就先接220试了一下,结果空载正常,连电瓶就又烧了!
限流电路大概是那些元件?本人没有基础,有想捣鼓这修好这电路,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充电器后面有这样的使用提示:要先接充电器,然后再接交流电源
估计限流电路有问题,充电电流过大 - ...

电瓶有问题,充电电流还是最大充电电流的!如果换上的二极管参数跟原来一样,那么在它设计允许范围内,不会烧二极管的,但是,限流电路没有起作用或者限流变大了,那么,即使电瓶正常,二极管通过电流就超过设计值,就容易烧毁。至于先插那一头,我从来都不考虑,也没有出现过不按规定先插那一头,就出故障。

网友C:
普通二极管是不行的,要快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二极管是不行的,要快速的。。。

是的,原机是sf58换了个ER504的应该都是快速恢复二极管

网友D:
电瓶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瓶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电瓶正常的,是去年换的,现在用其它充电器也是正常充电。所以还是考虑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偏向7楼师傅的意见,应该是电瓶出问题了,最大的可能极板短路。ER504的最大电流是5A,耐压400V,所以怎么看 ...

电瓶正常的,充电器原来是两个sf58并联的,烧了一只后联系了淘宝卖家说两只不用加散热片,只用一只加散热片也一样的,可是加了散热又击穿了,考虑还是有其它问题,所以请各位师傅帮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对了,充电器还带自动关机功能的,就是转灯后几分钟就自动关机了,不知道这个功能和烧二极管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不难解决,充电时测下充电电流,或整流管的压降就能很快找到问题所在。如果怀疑充电定时关断电路(继 ...

整流管的压降该怎么测?板子上没有继电器,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触发自动关机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整流管的压降该怎么测?板子上没有继电器,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触发自动关机的!

一楼的图的右上角的散热片上接的是什么管子?不会是可控硅吧?是的话,先短接其T1和T2引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楼的图的右上角的散热片上接的是什么管子?不会是可控硅吧?是的话,先短接其T1和T2引脚看。

那个是151可控硅,防反接功能的

网友A:
充电器原来是两个sf58并联的,烧了一只后联系了淘宝卖家说两只不用加散热片,只用一只加散热片也一样的,可是加了散热又击穿了 -------- 原来是两个sf58并联的,烧了后 只用一只加散热片代换估计不行,两个并联每只电流只有一半!瞬间击穿与加散热片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原来是两个sf58并联的,烧了一只后联系了淘宝卖家说两只不用加散热片,只用一只加散热片也一样的,可 ...

哦,还是需要两只并联吗?下班回家找找看!

楼主:
2.57a4820Χ

楼主:
刚刚换了两个快速恢复整流二极管,上电试机正常工作,测了下电流2.57a,4820的充电器应该是正常范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