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万用表电阻档读数偏小

楼主(2019-07-12):
如题,指针表电阻档读数偏小,也就是过偏,应该从哪边开始调整呢?

网友A:
最好上个图,或者说一下具体什么型号的表。
衡量一块指针式万用表是否有故障,首先看直流最低档位,比如50uA档,如果正常说明此表基本正常,然后再看电阻档。此时如果仅电阻档阻值偏低,一般是与电阻档相关的几只电阻还有就是电阻档的可调电位器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9-08-21):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个图,或者说一下具体什么型号的表。
衡量一块指针式万用表是否有故障,首先看直流最低档位,比如50 ...

很有道理的。

网友:
我买的最新款的金川MF47,也是这样,电压档正常,就是电阻档偏小

网友:
什么型号,偏小多少?是个别档位还是全本档位都偏小?楼主说的太笼统,不好判断。

网友:
我的南京MF47,就是电阻档偏大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