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主板是怎样识别硬盘的

楼主(2019-07-12):
请教 主板是怎样识别硬盘的。是读硬盘哪里的信息。

网友:
读硬盘 BIOS 里的信息。硬盘 也有BIOS,但和主板 BIOS  里的信息不同。

网友:
硬盘连接电脑后在通电瞬间 会给主板发送一个带着硬盘参数信息标签的信号  在硬盘的固件芯片存储着 很多是一次烧录的固定程序 不过硬盘一般有个两针的插口 一般是固件 新品的有这个针 如果返修的官方维修盘 会剪掉 作为标记 (良品盘)
主板读取加载到BIOS程序 然后主板读取硬盘引导文件 加载操作系统

楼主:
就是说,如果主板找不到硬盘,可以说是硬盘的BIOS损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如果主板找不到硬盘,可以说是硬盘的BIOS损坏了。

硬盘的BIOS

应该说是硬盘的 ROM 吧

没见过坏的

机械盘 损坏大部分都是机械故障 ,个别有驱动烧了的

SSD 的话  主控和存储都有坏的

网友:
可以参考ATA协议

网友:
硬盘哪里来的什么bios,硬盘的信息在引导扇区里,叫做磁盘引导记录。固态硬盘虽然没有什么扇区,但,它也是模拟扇区的形式来引导存储单元的读取。而扇区引导记录不同,早期的mbr已经不能适应大于2tb的硬盘,只有gpt引导记录才可以适应大硬盘。

网友A:
硬盘也有 bios。所以一般硬盘主板挂了换同型号的主板还要把 bios 也换过去

网友(2019-10-05):
引用 网友A:
硬盘也有 bios。所以一般硬盘主板挂了换同型号的主板还要把 bios 也换过去

说的对,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