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表后盖无凹槽该如何打开?

楼主(2019-07-13):
手表后盖通常是有凹槽的,方便打开后盖。
可是有一种手表(如下图),后盖上没有凹槽,应该怎样打开呢?普通的开表器无处下手。

网友A:
撬开,但再盖上时就难了。需要专用工具。

网友:
再仔细找找看,应该有个小缺口,用刀片撬开~!

网友:
这个应该是好拆难盖的。

网友:
古董级别的表,外壳都麻了!

网友:
专用工具 劳力士开盖器

网友:
这种打开容易盖上难,侧面有凹槽用薄钢片可以撬开,由于是紧配撞上就难了,有次我就是用细沙伦打磨了一圈才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撬开,但再盖上时就难了。需要专用工具。

是这种情况,这个表是压盖式的,边上有缺口,用专门的压盖器。

网友:
用锯片磨小可以打开

楼主:
谢谢给位的指点,不过看来操作比较困难,因为后盖一点缝隙都没有。

网友:
你可以在找找看,应该有缝隙的,祝你成功

网友:
压盖的,某个位置稍微有个缺口,出厂时大多在表耳附近。
安装需要压盖器。不要用磨的方法,不密封进水。

还有的手表不是从后盖打开的,而是从前面。但大多是开后盖的。

网友:
开盖用刀片撬,那个是土法子。正规法子有开盖器的。也有专用撬刀,但都不好用。最好开盖器,损伤小,不伤手。

网友:
我有个石英表就是这样的,好翘难装,换了电池以后,2边垫了木头,台虎钳压起来的

网友:
老前辈还是请修理手表的师傅给解决为好。

网友:
话说用锤子可以打开

网友:
如果是正宗劳表.后盖有一圈斜条.可找劳表专用后盖开盖器打开.倘若属寨品.就自找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