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Q-20HFHI声频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9-07-13):
Q-20HFHI声频功率放大器来由坛友二手,看到很喜欢果断出手,应该是仿琴谱Q2的,只是没有蓝牙,线路输入(CD)、ipodinput和MP3播放三个功能,还有耳机输出。到手检查各档声音小,音量调大失真,拆机检查无修烧,初步判断出在前级。
该机采用前胆后石线路,前级采用单管6N3做缓冲,TDA1521做后级放大。
检查发现屏压为零,进而检查供电三极管D667烧毁,换之屏压为36V,试机正常。
一个三极管一块钱,打车20元。

整机四块板构成

整机四块板构成

MP3播放器

MP3播放器

36V为屏压,9V是灯丝,7.5v是延时保护

36V为屏压,9V是灯丝,7.5v是延时保护

主板

主板

琴谱Q2

琴谱Q2

琴谱Q2

琴谱Q2

网友(2021-05-06):
要做电子管晶体管混合式得要正规的线路,电子管要另起一套电源适应电子管的标准电路,工作状态马虎不得,我最反对把电子管当作噱头哄骗消费者。

网友A:
这个机器当时卖价五百块,这个噱头占比很大。

楼主(2019-07-13):
配了一对武汉无线电厂出品的长江CL-7663B组合音响上的音箱,喇叭是4Ω黄纸盆孔雀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配了一对武汉无线电厂出品的长江CL-7663B组合音响上的音箱,喇叭是4Ω黄纸盆孔雀牌的。

TDA 1521不如TDA2616。6N3的屏圧36V是否太低了,

网友C:
把后面去了,做个胆耳放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A 1521不如TDA2616。6N3的屏圧36V是否太低了,

机器很袖珍,里面空间有限,不想动大手术,俺是木耳也听不出太大的差异来。
俺多年不搞电子管了,老师教的基本都还了回去,6N3屏压到底多少,俺度娘一下,也没看出来个一二三,把电源管一换声音正常就没深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后面去了,做个胆耳放不错。

带耳机插孔,懒得动大手术,不喜欢耳机的捂耳出汗的赶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器很袖珍,里面空间有限,不想动大手术,俺是木耳也听不出太大的差异来。
俺多年不搞电子管了,老师教 ...

6N3的屏圧不大于150V,用这个管子是有道理的,不过屏压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3的屏圧不大于150V,用这个管子是有道理的,不过屏压太低。

为了修这个鸡鸡,我度娘了6N3的很多资料,大多数都是做双管应用做前级电压放大的,屏压很高。但这部鸡鸡应该是一个零分贝胆前级,而且是单电压的,灯丝是9v整流滤波然后经c2073供给 。
以下为度娘资料:
胆前级放大器,也叫胆缓冲。因为现在24BIT的CD/数字播发器/数字母带播放器/电脑HTPC,输出信号已经达到2-4V,前级不需要太大的放大倍数就足够推动后级工作。前级放大倍数太大,反而劣化声音,降低信躁比和动态和解像力。有放大,多少就会带来失真,0DB放大就可以将失真减小到最低限度。

网友(2021-05-05):
0DB放大有什么意义?众所周知0DB缓冲是前后级输出阻抗匹配的,目前所有常见音源都是低阻输出方式,而1521输入阻抗不可能10K都达不到吧?个人观点这类所谓胆前级0DB就是搞个噱头在那,所谓好价的“胆石机”。“唉 挖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修这个鸡鸡,我度娘了6N3的很多资料,大多数都是做双管应用做前级电压放大的,屏压很高。但这部鸡鸡 ...

就如上面各师傅前辈所说;不是你需要的输出多少的问题。

而是电子管只有取厂方介绍的工作状况,才是失真最小的。如自己胡乱取他几十伏,失真度二三十,

什么前胆后石都没意义。

电子管工作状态一定要取标准状没有商量余地。

网友:
这里用一个电子管只不过是商家的噱头。是个卖点。但是音质会更差。可是没办法,不太懂的人多啊。

网友:
非常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当时卖价五百块,这个噱头占比很大。

还真不知道当时这么值钱,现在听着还行,俺是木耳

楼主:
这个确实,是仿琴谱的

网友D(2021-07-26):
看上去小巧精致,令人爱不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小巧精致,令人爱不释手

是滴,让人爱不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