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论坛示波管做的音频显示的电路

楼主(2019-07-14):
     示波管已经可以正常的亮起来。但是就不能随着音乐的大小二波动。
有拆了一个325的示波器。其实已经很烂了那个示波器。好多东西都是不能用的。
就是一直没有电路啊。我知道是控制X.Y轴的电路。但是不知道电路这么做。有知道的大师吗?感谢感谢

网友A:
先把示波器修好,再说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示波器修好,再说其他的。

哈哈
。。。。。。。。。。。。。。

网友B:
灯丝高压聚焦都全了,在据阴极远端一对偏转板上加上一对差动锯齿波,最好带外触发的,周期100ms-1ms左右吧试试看,近端接偏转板接音频信号,幅度参考示波管调制度,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做了个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丝高压聚焦都全了,在据阴极远端一对偏转板上加上一对差动锯齿波,最好带外触发的,周期100ms-1ms左右吧 ...

是不是就差一个触发器了
   老师您有没有触发器的电路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就差一个触发器了
   老师您有没有触发器的电路图呢?

老师不敢当,你百度示波器电路图片,其Y轴里就有外触发电路

网友C:
给你几个最简易示波器的电路图。都可以使用。
脉冲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几个最简易示波器的电路图。都可以使用。

脉冲示波器

感谢于版主的图纸。感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几个最简易示波器的电路图。都可以使用。

脉冲示波器

于老师可以给清晰的图纸吗?这个有点模糊感谢。

网友C:
我这里用的是22.5寸显示器,看的很清楚,你要设置好你电脑的分辨率就可以了。手机上网看电路图是不行的。
再给你一个用氖管最最简易的示波器,也可以使用,只是频率低频带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用的是22.5寸显示器,看的很清楚,你要设置好你电脑的分辨率就可以了。手机上网看电路图是不行的。
...

感谢感谢于老师的帮助
晚上试验试验

网友D:
要是搞好,就难说是放大器带音频显示,还是显示器带音频放大了。

网友E:
向你的半截纸箱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搞好,就难说是放大器带音频显示,还是显示器带音频放大了。

呵呵。这个不懂啊。就会按图施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向你的半截纸箱致敬

这个不是测试吗?能凑合用旧可以了。

网友(2019-11-27):
做个标记,自己DIY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