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K歌功放

楼主(2019-07-14):
接上喇叭、音源上电,指示灯亮喇叭有点噪音,调节音量电位器无反应(只有噪音)。用螺丝刀碰触功放板信号输入端二个声道感应强烈。功放部分还好。检查音源输入端发现衰减电位器已断路,拆了没有新的更换只能用电阻接上,试机喇叭有音乐出来了。调节音量电位器都可以控制二个声道大小,调节音调电位器发现其中一个声道高低音无变化,买了二个新的换上高低音变化明显。多次试机发现小音量是一个声道收音不正常,有时声音小明显失真,怀疑输出继电器有问题,拆开外壳发现触点氧化发黑,清理干净触点再开机故障排除。

网友:
好,思路清晰,工作缜密。继电器触点时间久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
经验老到,手到擒来……

楼主:
参考好多师傅的维修经验,感谢论坛充实生活。

网友:
这样的问题,喷一点wd40应该就好了

楼主:
没有用过wd40,电位器碳膜断点wd40能修复?

网友:
三菱物理混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