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7520+lm339

楼主(2019-07-14):
一个航嘉电源,采用标题的两个ic.现在紫色待机5vsb正常,绿色pson有4伏电压,短接绿线没有反应。风扇一动不动,是这两个ic的问题吗?

网友:
这是主电源控制IC。

网友A:
有这两个电压,IC出问题可能性不大。
顺着开机电路查,应该不麻烦。
IC数据可在网上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两个电压,IC出问题可能性不大。
顺着开机电路查,应该不麻烦。
IC数据可在网上查到。

刚才又搜了下,说13009管子出问题也有可能,我在看看。

楼主:
两个开关管是d1545.其中一个短路了,但是保险丝没烧。换了2个13009

楼主:
2sd4515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