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机磁头磨损后的修复方法

楼主(2019-07-15):
一般来说磁头磨损了只能换掉,不能修,我就不信这个邪,修它!!!
    30年前舍不得花钱买新磁头,用磨剃刀的磨刀石打磨过磁头,用是可以用,粗糙些,磨合期内可能对磁带有少许损害。
现在手头工具比以前好多了,决定再修复两个夏普777双卡机的磁头。现在当然不是舍不得花钱买新磁头,而是原装磁头不易买到,本着修旧如旧的老机修复原则,决定用打磨加抛光方法修复它。

    刚拆下的夏普777原装磁头,已经严重磨损,用卡尺测量凹陷深度达0.16MM,音质已经很差,高音不足。

    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前缝隙还没有被磨穿,完全有望修复。

    工具:微型锯台,可换多种锯片或磨片,锯片或磨片都是很薄的那种,自制一个木头的垂直平台,可以给工件磨出比较精准的垂直面。买锯台时我只要了粗锯片和细锯片,没有要磨片,现在用细锯片当磨片凑合用,磨出的磁头面稍微粗糙些,但也基本不影响。

    磁头这样放置平整度更好些

    用手将磁头压紧在木头平台上,边磨边根据磁头的曲面水平转动磁头,注意不要一下子磨得太深,这是磨到一半的样子。

    已经磨好的样子,仅留一点点凹坑为准,担心磨得太深把前缝隙磨穿,因为小凹坑不在前缝隙范围内,不会对音质造成影响。

    角磨机上装上毛毡打磨片(最好是新毡片,有菱角,可以打磨到边角处),去焊不锈钢师傅那里要了块打磨膏(还是叫抛光蜡,不清楚),准备用来给磁头曲面抛光。

    抛光好的样子,可以抛成镜面一样光滑,虽然没能达到工厂水平,但也非常接近了。抛光过程没人帮拍照,其实很简单,就是先让转动的打磨毡磨在打磨膏块上,让毡片沾上些打磨膏泥,再用手握住磁头对曲面进行打磨抛光(一定要握紧磁头,不然有可能转动的毡片会把磁头从手上刮跑,打到地面造成损坏,或者在附近放置些软性材料防护),边抛光边注意力度,不要让磁头温度过高。

    磨好后用酒精清洗掉打磨膏泥即告完成。这时才发现原来印在磁头上的字被酒精洗掉了,光秃秃的很难看。

    怎能么办,用记号笔写上去吧。

    再放到显微镜下观察修好的样子。装上机器,俨然就是一个全新的磁头,经测试效果灰常棒!!大功告成。

    晒一下我的工具:微型小锯台。

    装上这个方木就可以方便的磨出较精准的垂直面了。

网友:
非常好的办法。以前GF777的旧磁头都扔掉了太可惜。
原装的GF777磁头声音很好,国产替代品达不到这个品质,只能是凑合用。我曾经遇到过一台GF777收录机,用国产磁头替代的话其中一个声道声音很小,必须用原装磁头才能达到两个声道声音一致的效果。

网友:
以前也磨过,就是用细油石磨的。

网友A:
这个微型锯台很迷你,透露一下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微型锯台很迷你,透露一下是什么样的?

帖子上面有的呀。

网友:
这台锯是亮点。

网友:
我所有旧磁头都留着,就是在等这样的好帖子。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可得有工具,还得有技术,很早以前也磨过国产磁头,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上去的字是亮点

看上去很假,但这个绝对是真品

网友C(2019-09-11):
是个好办法。就是磁头弧度不好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个好办法。就是磁头弧度不好掌握。

经过打磨后磁头的弧度会改变,因为主要是磨最高部分,两边少磨逐渐至最边根本没磨,弧度改变并不会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