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绕变压器有感

楼主(2019-07-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压不高。你这是空载电压。还没有负载所以就有点偏高

网友:
不用直接测量电流。在初级串一个100欧电阻,测电阻上的交流电压在计算电流即可。

网友:
设计的初级是220,你家电压是220吗?

网友:
技术不错,绕的挺齐的;

网友:
接上负载再测一下电压,应该是空载所以偏高!

网友:
绕变压器,每层尽量排满。圈数少可以用粗几号的漆包线或几股并联解决。电源变压器不绕满整层问题不大,输出变压器不排满整层效果很差。

网友:
一般用文具胶水或固体胶粘。若是绕电机,青壳纸很硬,都是用棉线捆扎的。

网友:
技术很赞!羡慕中

网友:
最外一层纸封 千万不要用双面胶!除非你不沁漆。绝缘漆会使双面胶失效!最外的一层封纸处理很重要。因为在这纸上你要打印标记;参数;日期等等。多看看商品的变压器就知道了。

网友:
初级设计成220/240两档就无此烦恼了,家里市电高于220较多就用240,这样次级电压就基本合适了。或者初级绕完后先乱绕10匝或100匝次级,测量电压,即可计算各次级绕组了。但是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初级加上240伏档以适应不同市电电压。

网友:
如果没侵漆,还是重新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下次初级多一组

再留230一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绕变压器之前计划了各种场景,分层啊 抽头啊什么的,就是忘了计划最后怎么收尾。
最后手头只有双 ...

收尾就是把一个1-2cm 聚酯薄膜对折后压到线下面,直至绕完因为压住尾部前部形成一个套,将线的尾端穿进去,拉紧薄膜就固定住了。

网友B:
请问楼主是怎么浸漆的?我也准备开绕变压器,之前拆了一个UPS变压器并保留初级,自己折腾次级。

网友:
初级:0-220-230-240

网友:
建议测一下空载电流。如果过大,应该处理一下才好。

网友:
另外,320V电压如果用二极管整流,直流电压会达到450V左右。

网友:
建议:起头绕5v,定为0,再绕至210v、220v、230v。
(头)--0--210--220--230
0--210可接210v、(头)--210可接215v.    0--220可接220v.    (头)--220可接225v    0--230可接230v.
(头)---230接235v.
我绕电源一次都这样绕,调起来很方便。

网友C:
不知用漆包线绕一层可不可以当屏蔽层用?有哪位这样做过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用漆包线绕一层可不可以当屏蔽层用?有哪位这样做过牛吗?

这样应该不行! 线圈感应电压太高了!可能屏蔽效果不好!   正常上面下面一个大圆贴片,中间一个穿心螺丝,螺丝接地或外壳就可以了!

网友:
绕的挺好的!  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可以,我觉得这么干有点浪费,而且也麻烦。铜箔多好啊

一时找不到铜箔,才想这样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用漆包线绕一层可不可以当屏蔽层用?有哪位这样做过牛吗?

完全可以,在没有铜泊的情况下可以用稍细些漆包线绕一层,一端引出线做屏蔽。要做好层间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一公斤绝缘漆,直接泡的

不用先加热变压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怎么浸漆的?我也准备开绕变压器,之前拆了一个UPS变压器并保留初级,自己折腾次级。

你这个情况我来讲讲吧首先要计祘这个变压器本身能輸出多少功率。进尔要考虑自己所需的次级要求多少电压的工作电压。然后再估祘一下额定功率輸出时的安全电流。接下来就是你在拆变压器有没有记下变压器的原始初次级的电压数据。你拆的有没有记下被拆次级的圈数。最后记下的次级线圈圈数除以原次级电压。得出的数据就是每V圈数比,再用这个每V圈数比剩以想要的工作电压。得出的结果就你所要的圈数然后根据自己所需要的几组线圈来确定多少粗的线。还要估祘这几种钱和总共是多少圈。他与夕鋼片窗口的占空比是否绕得下绕次级前一定要小心包好绝缘层在首个绝缘层处理好了,还要再绕一个初次级之间的䣓离层。这个䣓离层敢好用0点1的溥銅皮来做包的时候不能造成短路。这个要是短路了,要焼变压器的。然后再包上绝缘纸前面的初级线圈与䣓离层,再次䣓离开来。最后绕次级高压后再做好各出线头。全部绕好后还要设法烘干。随便做一个木盒子或者铁皮盒子用100W至200W的白织灯将新绕变压器烘干温度掌握在八九十度烘个四五个小时就可以浸㲺了。绝缘㲺好的要几十元一斤。現在有一种小并装快干绝缘㲺。十几或二十元一:并,再用小型方型的大口铁皮并干箱。要求开口能超过变压器这样可以方便拿进拿出。变压器在80至90度之间在㲺里要浸10个小时以上才能拉出来烘干或晒干。新型快干绝缘㲺干起来很快两三天就干了。好的正宗的绝缘㲺要烘二十小时才能解决。最后做出标记引出头。就可以了。这是大槪的过程。绕变压器並不难。经常绕就熟悉了真的会自己绕,何必去买。

网友:
200毫安空载电流的200vA变压器!绝对热到火炉……

网友:
初级匝数算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量不知道,一量心凉了一大半 空载电流200mA 看来问题很大。
初级匝数算少了?初级0.5的线565匝

你这个初级565匝是怎么算的?重绕是必须的。我的EI86*55  Z11 铁芯,初级220V,681匝。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千万不要相信什么,什么铁芯,高斯1万XX。在能绕下的情况下,多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量不知道,一量心凉了一大半 空载电流200mA 看来问题很大。
初级匝数算少了?初级0.5的线565匝

哈哈,这说明你还是准备没有做足。变压器的绕组特别是初级绕组,原则上是宁多不少。我的经验是宁可减小线径,也不能少圈数。从多年来自绕的经念证明。㲺包线的安全载流量,有很大余量。线径小了后只是内阻大一点有负载时,电压跌落稍多一些。另外建议你设法下載一些资料。比如少年晶体管扩音机一书。里面有专门讲述各种規格的鉄芯。和每V多少圈你只要运用适当,几乎不用你祘来祘去就能搞定。以你目前鉄芯的尺寸,每V应该在4圈左右。我是在图片中看大小毛估估的。不要紧,要坚持重绕。玩无线电自己绕各种变压器是必须的绕出经念来,那多好。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你現在手上的这货要比我当年的做得好多了。为你加个油,不怕,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稍微烤了一小下,没找到合适的加热设备

听说用铁桶配合浴霸灯泡合适,我买了灯座和灯泡但还没实施过。
之前绕过电子管音频输出变压器,没浸漆可以正常使用,层间绝缘用的普通打印纸,估计是电压较低所以问题不大,阳压26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情况我来讲讲吧首先要计祘这个变压器本身能輸出多少功率。进尔要考虑自己所需的次级要求多少电压的 ...

感谢详细回复。
这个变压器是10年前拆掉的,各种参数已无从考证,目前只有矽钢片和初级线包。准备装回铁芯随便绕几十圈来估算每伏圈数再进一步施工。
有问题再向您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用漆包线绕一层可不可以当屏蔽层用?有哪位这样做过牛吗?

可以的,没有铜皮都用此办法当屏蔽层。

网友:
用锡箔代替行不行?

网友:
还是初级电压偏离了造成次级电压偏高,一般都会有初级多出来10V抽头这样就不会尴尬了

网友:
继续努力多绕几次有自己的心得,你会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用漆包线绕一层可不可以当屏蔽层用?有哪位这样做过牛吗?

过去用过这个方法,好像用的0.13漆包线平绕一层引出一头做接地线,另一头就埋在线包里包一下,有效果。另外还用过铝箔也可以的,只是铝箔上要焊接一根引线比较麻烦。

网友:
绕的不错,很平整,比我绕的强多了

网友:
焊片端子,双头焊片。

网友:
家里输入电压也会有微小浮动的,所以空载输出电压实际值和设计值是有出处的

网友:
绕的真好,二次电压有些高了有点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