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一台TEK2712

楼主(2019-07-15):
上次翻车以后那台频谱仪因为缺乏配件一直扔在那里,这次的这个TEK2712 主要问题是信号幅度不够,即使是内部-30dbm校准信号也不够,因为运行内部自检除了幅度项反复retry无法通过外,VCO啥的都是正常的,所以怀疑是混频器那的问题,打开前级屏蔽罩一股焦味扑面而来,果不其然是混频器驱动电路的钽电容短路,把限流电阻烧焦,电阻已经因为发热掉了下来,量了一下电阻还是好的, 直接把钽电容拿掉,把电阻重新焊上,幅度就上来了

楼主:
再次自检,虽然没有再显示retry,但是幅度自检还是没有pass。一开始以为还有其它问题,但是查来查去各处电压都正常,一时没有思路,后来买来原型号钽电容装上以后,竟然一次自检通过 并且,反复运行自检都是一次通过,看来这个滤波的钽电容还挺重要的
信号源最大就400M 再高的频率目前还没办法测,但是应该没什么问题,最后还试了一下FM解调,可以收听到电台,总的来说基本是修好了,还留下的问题一个是板上电池没有电了,每次开机都提示错误,但是这个不影响使用,再一个就是这个机器现在精度以及不如出厂时的了,还需要配合信号源校准,不过不做这个校准也关系不大,从上面的读数来看,还是挺准的,我想暂时就这样用着,终于可以淘汰惠美的5011了,最后求购一个MS2601的衰减器,上次遇人不淑,翻车翻得太厉害,实在不行就只能把YIG拆下来 做个信号源了。

网友:
这个2701带不带跟踪源,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A:
这个2712带不带跟踪源?多少钱入手的?我的那台ms2601还放着那,没回家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2712带不带跟踪源?多少钱入手的?我的那台ms2601还放着那,没回家修。

900块 不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2712带不带跟踪源?多少钱入手的?我的那台ms2601还放着那,没回家修。

这个没有跟踪源, 我有一台网分了,所以频谱仪的跟踪源有也意义不大,

网友B:
这个机器的板上电池是什么样子的,我也买了台2712不带跟踪源,750不含运费价,开始提示文件丢失这类的错误,查资料是主板电池没电了,还没拆开,他的电池是PC机那样的纽扣电池吗

网友B:
楼主的网分是什么型号,我也买了台HP87510网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板上电池是什么样子的,我也买了台2712不带跟踪源,750不含运费价,开始提示文件丢失这类的错误, ...

     不是普通的样子 这个电池带引脚 焊在板子上, 不过换的话不一定要一样, 只要电压相同 用大热缩套管包好,找个合适的位置用扎带固定,飞线也可以的,我不换是因为我的这台机器里面蛮新的, 我想找个一模一样的电池,好看一点
     另外电池的电压是可以量得到的,我的这个电池电压只有1.3V左右了原来3V, 你那个最好也量一下,确认一下,别白忙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网分是什么型号,我也买了台HP87510网分

我的是R3762BH 是单通道网分, 只能测S12, 配外置电桥才能测S11

网友C:
刚刚才玩这种货起步中,我有台三G的频率还算准,就是DB这里不知道如何才算准,得找一台标准的发生器对比较一下试试。你这台测试出来的数据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才玩这种货起步中,我有台三G的频率还算准,就是DB这里不知道如何才算准,得找一台标准的发生器对比较 ...

可以试试测低频 像20M,10M  这样的频率示波器也能看到 这样算一下db 对应的mv数 就能看准了

网友(2020-07-20):
我昨天收了一台,自检 AMP 是失败的。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D:
泰克2712
频谱分析仪10 kHz至1.8 GHz

泰克2712
从 1991年到(?)
说明书
Tektronix 2712用户手册(PDF)
Tektronix 2712服务手册(PDF)
Tektronix 2711和2712 GPIB程序员手册(PDF)
频谱分析仪基础

手册  –  规格  –  链接  –  图片
该泰克2712是一个频谱分析仪9 kHz至1.8千兆赫的频率范围。最小分辨率带宽为3 kHz,并提供与频率精度或跨度成比例的测量分辨率。借助124 kB的非易失性存储器(NVRAM),可以保存多达108个波形和标记的显示,以及多达36个前面板设置,大型用户定义的按键程序和天线系数表。
单个和增量标记可直接读取沿任何显示轨迹的任何点的频率和幅度信息。或者,获取沿任何显示轨迹的任意两个点之间或轨迹之间的相对(增量)频率和幅度信息。
真正的模拟显示功能以及快速的扫描速度以及TV Line和TV Field触发功能可对视频载波进行解调,以进行调制深度检查或查看特殊的基带数据,VITS和其他信号。内部音频放大器和AM / FM检测器可使用内置扬声器或耳机插孔收听解调信号,以进行信号识别和故障排除以及在通信应用中使用。
其他功能包括:数字存储显示(仅正峰值,正/负峰值,最大保持,瀑布和数字扫描关闭时的模拟扫描的可选采集模式),集成平均,内部前置放大器,内部校准器(可通过输入菜单访问) ,备用参考电平单位(dBm,dBmV,dBV,dBμV,dBμW和dBμV / m),用户定义的开机状态,中心测量,刻度照明(用于CRT摄影)和直接绘图/打印(通过Opt打印机) 。03 GPIB,或通过选件08的RS-232-C接口)。
前面板输入/输出是:RF INPUT N连接器(50Ω,最大+20 dBm,100 V DC隔离电容器);和GEN N连接器(50Ω,0至-48 dBm,选项4跟踪发生器生成扫描频率,使频谱分析仪能够进行电路响应测量,即标量网络分析)。
后面板的输入/输出是:J101 SMA连接器(为选项15安装了SMA母头),J102 EXT TRIG BNC连接器(10kΩ,50V(DC +峰值交流电)),J103 DB9连接器(不兼容RS-232。附件连接器) :引脚1视频输入,引脚2接地,引脚3视频输出,引脚6扫描门,引脚7扫描输出,所有其他未使用),J104 GPIB连接器(IEEE Std 488连接器)或选项。08:RS-232接口(数字通信端口。)。
技术指标
频率范围        9 kHz至1.8 GHz
频率跨度范围(加上0 Hz和MAX:180 MHz / div)        以1、2、5顺序从1 kHz / div到100 MHz / div
分辨率带宽范围        -6 dB带宽选择为3 kHz,30 kHz,300 kHz和5 MHz; 选择时低至300 Hz 01
射频输入阻抗        50Ω
最大安全输入功率        +20 dBm(0.1 W或2.2 V)连续峰值,≤100V隔直电容器
射频衰减器范围        0 dB至50 dB,2 dB步进
灵敏度        带前置放大器的3 kHz RBW时为-117 dBm,3 kHz RBW时为-129 dBm
参考水平范围        -70 dBm至+20 dBm; -23 dBmV至+66.9 dBmV
扫描速度范围        以1、2、5的顺序2 sec / Div至1 μs / Div
触发方式        自由运行,内部,外部,线路,电视线和电视场
显示的平均噪音        −66 dBm至−100 dBm
显示动态范围        80分贝
动态范围        ≥100dBm的
内部校准器        -30 dBm时为100 MHz标记
随附配件        操作手册;电源线; 封面; 适配器50ΩN公头至BNC母头,75Ω至50Ω最小损耗衰减器N公头至BNC母头
重量        标准配件:11.25千克(<25磅);基本配置:10.2千克(22.5磅)
功率        90 − 132 V AC,48至440 Hz; 90 – 250 V AC,47至63 Hz。在115 V AC,60 Hz,90 W(标准),最大105 W(带选件)下
工作大气        温度:0°C至+50°C; 湿度:MIL-T-28800E; 海拔:长达4.6公里(15,000英尺)
选件

网友(2020-09-20):
引用 楼主:
再次自检,虽然没有再显示retry,但是幅度自检还是没有pass。一开始以为还有其它问题,但是查来查去各处电 ...

你好,买了台2715偏频,不知道怎么校准?有中文说明书吗?网上是英文的。谢谢

网友:
前几天网上600元收了台故障2712今天修好了是电源故障。换了一个开关管,没想到做工这么好这个机器美国人下下血本了,镀金电接头,镀银的线路,里面内喇叭声音小了点。用耳机声音最好听,这机器灵敏度超好听航空波段刚刚。很少有频谱仪前级输入加低噪声放大器的。就是频率到1.8其实1.98G有点低。平时就听听收音机用哈哈。

网友(2020-11-20):
我有一台2712不带跟踪源的,自检第一项不过其他项都过,,拆机换来两个板的3V电池后自检有5项不过了。啥问题

网友:
自检是第一项3项4项7和8项都不过,第一项机器拿来就不过。

网友:
有自教对功能   ,都教完了在自检查看看

网友:
如何自校对啊?

网友(2021-01-28):
引用 楼主:
900块 不算便宜

我买了台这型号的,您有中文操作手册吗?有给我一份。

网友E:
频谱分析仪这种仪器太高大上,不知在电子产品维修领域,修哪些产品可以大展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频谱分析仪这种仪器太高大上,不知在电子产品维修领域,修哪些产品可以大展身手?

频谱仪常被老外称为射频万用表。

网友F(2021-08-22):
引用 网友D:
泰克2712
频谱分析仪10 kHz至1.8 GHz

泰克2712您有中文的使用手册吗?有给我一份,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泰克2712您有中文的使用手册吗?有给我一份,谢谢了!

只有英文的

网友:
我也有英文版只是看不懂

网友:
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中文版的

网友(2022-12-20):
求TEk2712使用说明书,多谢各位了。

网友(2023-01-28):
楼主可以把你的惠美HM5011让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