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维修菊水 FM/AM信号发生器 KSG4310

楼主(2019-07-15):
买了台通电全亮的KSG4310回来,打算修好放家里调收音机。
1:打开检查各路电源供电正常
2:  旋转旋钮对应的输出端有脉冲信号到cpu,按键也是有开关型号到cpu,怀疑是cpu的集成块型号被黄色编号纸盖住了
3:通电几秒后会听到信号板有继电器吸合声音,拔掉EPROM再通电就不会有这动作,同时显示也不亮。
4:通电后只有DSP芯片会发热,其他芯片不热,DSP芯片型号是DSP56004FJ66,但觉得dsp发热应该是正常的,而且是温热而已。

怀疑不知是否固件原因导致开机全亮没反应,求指点,谢谢

主板

主板

主板接面板的插座

主板接面板的插座

楼主(2019-08-27):
引用 网友A:
https://www.kikusui.co.jp/kiku_manuals/K/KSG4310_E7.pdf

收到,下载研究下有没有故障说明,谢谢兄台帮忙找到说明书

网友(2019-12-15):
这属于综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