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不出声了

楼主(2019-07-15):
华为荣耀5,莫名其妙软件出问题,重置几次,还是升级不了应用市场,升级不了其它应用软件,之后用其正宗软件刷机,才顺利安装完一些如微信之类的应用软件,但出不了声音。包括所有铃声,播放器之类的一切声音,也没能输入声音,打通电话另一头听不到任何声音,所有录音也不行。

插耳机,手机上有显示,但也一样没有声音,也不能从耳机咪头上录入声音。

拆机将喇叭部分装用另一同型号的试过正常响。

开机或开启音频之类软件开始时有喳喳的杂音。

在切换铃声时开始还可以听到一秒左右的但很微的音频声,试过几次又不响了。

到底是软件间题还是硬件问题???本人手机方面水平极有限,不知道音频解码部分是另外独立还是在总的CPU里面,而后面功放部分又是怎样。现在不单输出没有,输入也没有,但又有一点点,多的是杂音,不像放音部分断路。

各位有这方面经验的帮忙指导下,谢谢!

网友A:
这种故障还是拿到华为特约维修站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还是拿到华为特约维修站修理!

在地方镇上,都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特约维修店。去问问。
这个自己应该搞不定了。手机上播放音乐,喇叭不响,但时间长点喇叭发热,可能输出直流了。

网友B:
在保的话可以送到华为特约维修,不过你己经拆机了,那么就己经失保,就算修也是有偿维修,你这个问题典型是主板音频电路坏了,如果自己无法修,建议换新机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保的话可以送到华为特约维修,不过你己经拆机了,那么就己经失保,就算修也是有偿维修,你这个问题典型是 ...

用了三四年了,没保修了吧,另外在这个偏远的镇上,也没有这些维修点。给人看看吧,不行或太多钱就算了。

刚了解了,可以用蓝牙。不装卡,给小孩用。

网友C:
象是音频功放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象是音频功放芯片坏了

拿去给人家修了,认识的,多少钱还不清楚。

网友D:
现在手机故障率很低,能碰上也算中头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手机故障率很低,能碰上也算中头奖了

自己水平低,说得难听点,就是撞鬼了。这手机本是老婆用的,去年换出来给小孩用。

之前一开始,是SD卡出问题,用读卡器在电脑上查又没问题,但就是删除或格式化都不行,复制里面的到电脑,在硬盘上也删不了,网上查到的方法都试过了,没用。现在没时间理了,先留着。

拆了SD卡后,小孩说手机有问题,应该是系统方面,好像也说过没声。反正没什么资料,恢复原厂,但它的应用市场更新不了,要装的应用软件装不了或用不了。

刷机,用原厂正版,我在另一同型号手机用过的,没问题的。刷机之后,应用软件正更新正常使用了。

但是,声音还是没有,无论用耳塞还是喇叭,都是没反应。有时响一下,不到一秒,有时沙沙响下。输入输出,都一样没有。拆出机内喇叭到另一机上试,正常。

正如上楼所说,是音频芯片出问题。怎么会这样?小孩没用过耳塞,不存在输短路。拆开里面干干净净,没有进过水的迹像。

怎么出这样的故障,正如你所说的,中头奖了?

网友E:
不会修就去售后,让售后检测下。一般检测不要钱的。贵了就不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修就去售后,让售后检测下。一般检测不要钱的。贵了就不修了

穷山僻水,哪去问售后,拆都拆了,问了也没用。给开店的修也说修不了,拿回来看看也无从下手,直接上淘网买主板,七十多,看看到时候能不能用。

楼主:
主板到,换上,全部正常。只是系统版本比现行的低一级,反正是原装的,先用。总体来说这样修手机是最适合我这样的半桶水不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