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开尔文夹,清零时到底该如何夹在一起短接?

楼主(2019-07-15):
1.一个夹子包住另一个夹子?(有的卖家说明里是这么要求的)
2.两个夹子交错夹在一起?
3.两个夹子夹住一段1CM内的粗铜线?

到底哪种方法是对的?

网友:
第一种是对的,而且是电压线连电压线,电流线连电流线最好。

网友A:
这个问题说过很多次了,如何理解 4 线短路,就是

电压端子和电压端子短路,电流端子和电流端子短路,然后,在电压端子和电流端子之间建立一个等电位

网友:
夹子互相交错,其中必须电压线压电压线,电流线压电流线。

楼主:
可是我怎么觉得一个夹子包裹另一个夹子和交叉夹在一起,应该是一样的啊,看不出叠加关系有什么大的区别?

楼主:
同测关系都一样啊

网友:
差别很小。

网友B:
试过同惠的lcr夹子夹住夹子不能顺利清零有底数,后来找来2毫米粗的镀锡铜线就可以清零。

网友C:
四线开尔文夹就是为了消除接触电阻而产生的,夹子虽然镀金,但同样存在接触电阻。三、四楼老师给出了唯一种正确的清零接法。楼主从让电压端反馈回去真正的零电压就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线开尔文夹就是为了消除接触电阻而产生的,夹子虽然镀金,但同样存在接触电阻。三、四楼老师给出了唯一种 ...

一个夹子包住另一个夹子的方式也是电压和电压在一起,电流和电流在一起,然后两者在接在一起!和交叉接法没啥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同惠的lcr夹子夹住夹子不能顺利清零有底数,后来找来2毫米粗的镀锡铜线就可以清零。

我的同惠 清零后,测量电阻,总是高了2.5毫欧,然后我用0.5毫米长度粗铜线清零,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同惠的lcr夹子夹住夹子不能顺利清零有底数,后来找来2毫米粗的镀锡铜线就可以清零。

我的同惠是山寨的

网友:
就这个lcr,用的很少,不知道是不是夹具氧化了,有时候最后两位数字会跳。

网友:
被测物测试前也得去除氧化物和污渍再测,测值更准确。高档的测试仪表输入输出插孔接插件都是镀真金的,

网友(2023-12-29):
又学到新的知识,谢谢,

网友:
四线夹子测试端 与信号源线没共用导线 能最大限度降低线阻影响 。

夹子咬口两端 距离越短越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说过很多次了,如何理解 4 线短路,就是

我X,这 RM3545 当年看着好新啊!现在已经有些使用痕迹了,屏也有了一道明显的划痕!

好消息是俺又收了一台全新的日置仪器,虽然是没啥鸟用的绝缘电阻测试仪,但是和这台电阻表摆在一起应该还是很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