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一个电子管收音机,欢乐牌731

楼主(2019-07-15):
试机还收到了台,但拉回家就没台了,机器里面非常新,非常新………哪位有检修资料?
正常的噪音有,但就是收不到台,哪位给我个思路,打开看看检查那里?

网友:
这机器不算老,应该大约是80年代的落地机~~!当年很风靡~~!

网友A:
带天线转向的711就成了731

网友:
搬回买处,就收到台,家里电磁环境不好。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无法避免要用市电,而如今的电网不是30年前那个干净的电网了,电磁干扰足以毁掉一台收音机的中波段,试着接一根长导线接收短波吧。或者加个EMI滤波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天线转向的711就成了731

这可不是711,布局都不一样

网友:
说明家里信号太差。应该搬到阳台窗口附近试机。

网友:
楼顶架天线吧

网友:
        这是典型的80年代的落地式音响,电子管的当年也是比较少见,价格不菲,主要特点是,大喇叭单声道,可以播放唱片等等。

网友:
按照正常检查程序进行吧。先看看电压,然后检查功放,音放...
哦,最开始把天线对地板刮一下,看看有无反应...

网友:
先找一台正常收音的收音机,在同位置看看收台情况,如能收到台,检查一下磁性天线有无断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