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收音机维修

楼主(2019-07-16):
我有2个索尼ICF-SW15收音机,
第1个是调频功能正常,就是短波和中波没有信号,指示灯亮,就搜不到台。这样的情况还能修吗?

第2个是调频和中波,按键按下去不工作,指示灯不亮,短波工作正常,这样的情况还能修吗?

麻烦论坛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我觉着能修吧。

第一种情况我瞎猫碰死耗子,修好了 是445k不好。

网友:
另一个可能原因是:波段的切换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第2个是调频和中波,按键按下去不工作,指示灯不亮——检查相关按键。假如按键接触不良,波段无法切换。

网友:
波段开关  是不是电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着能修吧。

第一种情况我瞎猫碰死耗子,修好了 是445k不好。

你好!你的联系方式?能具体说说嘛?谢谢!

网友:
索尼sw15机是电子切换,那怕代工的索尼机都不错,相当耐用,应从微动开关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