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电瓶充电时发热正常吗

楼主(2019-07-16):
自那个旧的充电器坏了以后,又买了一个新的,号称脉冲充电,有电池修复功能,有液晶显示充电电流和电压,
这个充电器的充电电压是14.5V,是不是有点高?
今天气温比较高,刚才摸了一下充电中的电池发现很热,这个现象正常吗?

网友:
充电器的电压一般比电池标称电压高5-8V是正常的,高电势才能向低电势充进去。
充电中的手机是不是有点暖手或烫感呢?

网友:
电能转换,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
你要量电池两端的电压,充电电流的大小与发热有关。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指导。
观察充电电流发现忽大忽小,电池烫手,赶紧关掉电源停止充电。估计电池坏了。

网友:
蓄电池充电时发热,一般都是蓄电池坏了。

网友:
12V铅酸电瓶14.5V充电电压正常,微微发热正常,烫手就不正常了,大多是缺水了。可以加点蒸馏水试试

网友:
充电电压14.5V不算高,而“充电电流发现忽大忽小,电池烫手”是不正常的现象。

网友:
建议要检查蓄电池的液面

楼主:
请问便利店的蒸馏水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便利店的蒸馏水能不能用?

纯净水理论讲是不导电的,现实接触的纯净水都有电阻,我个人认为大于200K电阻的水可以用(反正电瓶不行了,死马当活马医)或找医用蒸馏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便利店的蒸馏水能不能用?

到摩托车配件店就有电瓶水买。

网友:
不烫手都算正常的

网友:
MT车用电池充电电压采用浮充方式13·6V.电流为容量的十分之一(如:6N9电压6*2=12V.电流9➗10=0·9A).失水最简单的方法加雨水.如用医用蒸馏水更好.充电时电流忽大忽小是有某一极板断了.换新的吧.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