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Z4和6Z5P怎样选择?老师请进

楼主(2019-07-16):
如题,本人想做一台四管交流机,除整流管外还有6K4、6G2、6P1三个管子,但是在整流管的选择上悬而未定。
我看6Z5P和6Z4性能差不多,不知道怎么选择,还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从以下方面考虑:性能、外形、美观、安全)

网友A:
这有啥可犹豫的,使用花生管的收音机6Z4是首选。

网友:
6K4、6G2、6P1三个管子配6Z4美观些。性能、外形、安全没问题。

网友B:
还是用6Z4吧,一色的小九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6Z4吧,一色的小九脚。

6z4是小七脚的,6Z4的灯丝电流小些

网友D:
两管最好别用,现基本都是双声道,6p1 还是6p14 或6p15双声道工作电流都不够,假如两管并联用,灯丝电流超1.2A上而不稳。最好取向晶体二极管整流。比如1N4007类...稳当可靠。你如4管机也取向1N4007类...减少机发热

网友:
6Z4和6Z5P灯丝电压都是6.3V,灯丝电流都是0.6A。其他参数也都很接近。为整体和谐考虑,全部用小型电子管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6z4是小七脚的,6Z4的灯丝电流小些

哈哈,我搞错了,是小七脚配小九脚比较合适。

网友:
二者性能上应该都可以。如果要凸显个人风格,用6Z5P不错。布局上好好设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啥可犹豫的,使用花生管的收音机6Z4是首选。

我看有些收音机就是大小管混搭,和管型一致的收音机相比,在审美上很难区分优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管最好别用,现基本都是双声道,6p1 还是6p14 或6p15双声道工作电流都不够,假如两管并联用,灯丝电流超1 ...

晶体管二级管整流.开机就有高压输出.而其它的电子管还在预热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晶体管二级管整流.开机就有高压输出.而其它的电子管还在预热呢.

本来预热的目的就是保护电子管的整流管,既然用硅整流,就没啥需要预热保护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来预热的目的就是保护电子管的整流管,既然用硅整流,就没啥需要预热保护的了。

可另装个延时电路继电器或手动开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本来预热的目的就是保护电子管的整流管,既然用硅整流,就没啥需要预热保护的了。

我觉得你可能没理解13楼的意思。晶体二极管整流一开机直流高压就输出给另外那些灯丝还在预热中的电子管,那样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你可能没理解13楼的意思。晶体二极管整流一开机直流高压就输出给另外那些灯丝还在预热中的电子管, ...

其他的管子影响不大,因为工作在放大状态,有各自的偏压电路限制。只有整流管是没有控制的,在灯丝没有完全加热的状态下,就得输出大电流。这也就是为啥,收音机里最容易坏的就是6Z4这个简单结构的电子管。

网友:
花生管配花生管,当然是6Z4比较合适了,6Z5P是GT管,配6P6P这种的

另外双声道6P1单端需要用两只6Z4

网友H:
6z4 好6z5p也好,都是没意思的东西,灯丝4w,两个阳极消耗加起来又6w,1个管子就吃了你10w,牛也要大,还要注意独立灯丝问题,真不如2个1n4007划算。
我小时候自己diy的机器,第一个反应就是整流管换石头的,不单声音大不少,还省1/3左右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6z4 好6z5p也好,都是没意思的东西,灯丝4w,两个阳极消耗加起来又6w,1个管子就吃了你10w,牛也要大,还要 ...

整流管灯丝为啥要独立?

网友:
整流管的阴极通常是250v左右,有些甚至300v. 如果是所有灯丝都接1起,那么其他管子的灯丝就要接地,这样就导致了整流管的灯丝和阴极之间有250v以上的电压差,容易引起阴极和灯丝打火。为了安全起见,通常都为整流管独立绕1组灯丝供电绕组,这样就能安全使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有些收音机就是大小管混搭,和管型一致的收音机相比,在审美上很难区分优劣

熊猫1501,牡丹911,春雷101这些名机,宁肯两个6Z4并联也不用5Z2P。

网友:
引用 网友A:
熊猫1501,牡丹911,春雷101这些名机,宁肯两个6Z4并联也不用5Z2P。

为啥不用5Z2P?

网友:
看个人喜好的,我个人喜欢清一色,所以认为既然其它管都用了花生管,那整流管也上花生管6Z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