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产怀表式复用表

楼主(2019-07-16):
不知算不算论坛首发
网上四处搜也没找见相关帖子,还因为不能登录数某之家看不到相关图片
品相不太好了,刻度盘氧化严重,铁盖子也上了锈
但是指针运行流畅,没有卡滞,上边的铝片做的"针挡“也可以随指针运动(不知道是不是卡在指针上减小震动的,反正安上去挺和谐,坛友们看看)
没有阻尼器(或许是那个铝片),没有调零器
据说是早期维修汽车电路的,电压量程0-10V,电流量程0-35A
动铁式直流电表,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绕在一个骨架上,电压线圈在里,电流线圈在外,硬纸骨架,棉纱包线
可惜电压线圈不通,成了残次品
电压测量和电流测量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探针接入,公共地线是表的吊环,上面还可插个香蕉插头

楼主:
等我研究一下怎样压缩图片,还有内部图

网友A:
检查汽车电池的,早期的电启动很不可靠

网友B:
好像是老爷车  上面用

网友C:
真是能揣怀里的两用表哟,稀罕。

网友:
在咸鱼那里见过

网友:
头一次见到  稀罕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汽车电池的,早期的电启动很不可靠

是的,这表只有一个用途就是测量电瓶电量

网友:
好东西,头一次看到

楼主:
补一部分内部图

楼主:
图压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老爷车  上面用

还是6V蓄电池时代的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汽车电池的,早期的电启动很不可靠

电启动不止35A?不太了解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能揣怀里的两用表哟,稀罕。

是不多见
谢谢加分鼓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启动不止35A?不太了解这个

就像现在的电池测试仪一样,检测电池是否电量充足,早期的汽油机点火是白金的。需要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现在的电池测试仪一样,检测电池是否电量充足,早期的汽油机点火是白金的。需要电池。

所谓“白金”是指什么?火花塞还是什么

网友D:
这也是磁电式仪表(可能动圈中央那个柱子是永久磁铁),那个粗线是分流器/细线是分压电阻而不是“线圈”,卡着指针的铝片应该是“阻尼器”,....
至于“白金”那是磁电机或磁电线圈点火系统的电流线圈断电接点,早期的汽油机点火电火花不是电子电路生成,而是在电流线圈上饶有巨多圈的细线,电流线圈有磁电机或电瓶供电,需要点火瞬时,引擎轴联动的凸轮顶开电流线圈电路中的接点,电流瞬间断掉,细线圈中产生高电压使火花塞跳火,点燃气缸内燃料,做功使引擎运转.......电流接点需要铂材质才能承受断切断电流而不被烧坏....铂即“白金”...
白金接点通过多电流跟此表的量程相吻合,所以它是汽油机电路专用表是靠谱的。

此表相当于一支表笔,插上搭地线手拿“表笔,选准笔尖怼到测点即可读数...

此表相当于一支表笔,插上搭地线手拿“表笔,选准笔尖怼到测点即可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也是磁电式仪表(可能动圈中央那个柱子是永久磁铁),那个粗线是分流器/细线是分压电阻而不是“线圈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