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子礼品盒做的6N1推6P14

楼主(2019-07-16):
盒子是从论坛买的,一点电流声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计划过用天然大理石做一对音箱,因为太忙……

大理石的应该对音质有影响吧,我看他们说做油漆和木油都有区别

网友:
一个新思路,每年家里都有大量的礼品盒这会找到用处了。

网友B:
能上个内部连接图吗?

网友:
挺好的。即是功放,也是百宝箱。

网友:
技艺精湛,构思奇巧,建议把制作过程展示出来,把电路图介绍给坛友以供参考。

楼主:
用的是白班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上个内部连接图吗?

全部都是搭棚焊接,没有用搭棚架,用了30W的镇流器做的

网友:
装后听感总体感觉说说呀

网友C:
那个MP3是怎么弄的?我也想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MP3是怎么弄的?我也想装一个。

从某宝上买的20元一个,5-12V供电,音量控制就用蓝牙,整体没有安装音量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某宝上买的20元一个,5-12V供电,音量控制就用蓝牙,整体没有安装音量开关

楼主这个做得漂亮。赞一个!楼主思路和我一样,去掉音量开关(确实也没什么用)。我除了做的第一台胆机加了音量开关外,后面做的胆机都去掉了音量开关。蓝牙连接后,直接手机上或数播遥控器上控制音量挺好。优点是音频通路上去掉了个大电阻,另外一个是音源输出后,带的负载变成了一个固定值,对提升音质是有好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流仅0.75ma,声音能好听吗?

8.2/270 =30MA

网友:
竹木为壳,绝缘隔热得花点心思

网友:
盒子不错,想起小时候赶集,卖老鼠药的话筒功放,那时觉得很神奇,里面一堆电子元件,4节1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流仅0.75ma,声音能好听吗?

你好,你有什么更好的想法,共享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有什么更好的想法,共享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

用一个功率大一点的电源变压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级的屏流,好像是以3ma为好。

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给出6N2参数:屏压250V,第一栅电压-1.5V,放大因数97.5,跨导2.1毫安/伏特,屏极电流2.3毫安。这是屏极没有负载电阻时的数据,这个参数在阻容耦合放大电路里是不存在的,试问加上屏极负载电阻,在甲类放大状态,屏流如何能够做到3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夹层里面有木有信封

我买这些礼品盒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蓝牙、USB和胆机的组合觉得很新鲜,有时间也试着做一台。

网友:
我曾设想用糖果月饼盒等铁盒做功放机箱。还没有时间做。有坛友用茶叶盒做电子管前级。

楼主:
我现在准备用瓷砖做一个,现在没有定下什么样式和颜色的瓷砖来

网友(2019-08-29):
引用 网友A:
曾经计划过用天然大理石做一对音箱,因为太忙……

用大理石、玻璃、水泥等刚性材料做音箱,效果好!
主要是外壳不跟着振动!喇叭频响好,与音箱没有共振点。

网友E:
有没有噪声要找一对高灵敏度的音箱试一下,最好98bB以上的,再装一个光纤,同轴转RCA输出小转换器就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噪声要找一对高灵敏度的音箱试一下,最好98bB以上的,再装一个光纤,同轴转RCA输出小转换器就全了。

太复杂了,我用手机百度网盘直接播放高品质音乐,音质很好,用的蓝牙也是一般的,没有音量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盒子铁皮太薄,……

看看我新找的胆机材料,铝合金管子14.6宽5公分厚,壁厚2毫米,要多长都行,只要不超过6米

网友:
我喜欢用进口仪器壳做胆机,有机器的感觉。我DlY自用的部分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