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新起一贴请教一下变压器匝数计算的问题吗?

楼主(2019-07-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如果 B的单位是高斯,S的单位是平方厘米,F的单位是赫兹,那么 e0=4.44f*b*s*(E-8)单位 伏/每匝。你需要多高电压设为 UX 那么  匝数 N= UX/e0 =UX/4.44f*b*s*(E-8).
你的那个关系是什么?问题就出在这里。按你的数据计算 e0=0.317, N220= 220/0.317= 694匝
小变压器 每匝1伏的截面积 在 B=10000gs 时 需要的铁芯截面积 S=45平方厘米。小变压器一般情况下很难达到这个截面积。

网友:
      问题可能出在B的取值上,差的铁心取0.8,好的铁心取1.0~1.2,有取向铁心取1.6~1.7。还有铁心截面积计算应乘以一个装填系数,以得到铁心净面积。装填系数在0.9~0.95中选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我的公式用错了。
如果按照您这个算法是不是可以简化为
每伏匝数=45/铁芯截面积

N(每伏匝数)=45/S(铁芯截面积),对的记住这个公式就可以了。这里铁芯选用的是10000高斯普通冷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准备有时间把次级拆了,排查一下有没有短路之类的问题。
如果没有 那就基本定位是匝数的问题了

变压器空载不过热就不会有短路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测试空载没有时间太长,15分钟,几乎没有什么升温

高压经过稳压电路稳压后,带2k电阻负载,降压厉 ...

86的片舌宽28,厚 50净面积不到13,按100W算,我看取3.5差不多,给你个计算图,你用尺子比划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我的公式用错了。
如果按照您这个算法是不是可以简化为
每伏匝数=45/铁芯截面积

铁心的B取10000Gs时这个公式是对的,Z11铁芯B取11000应该没问题,这是公式变成:(41/铁心面积),你原来B取13000就有点过了。

网友:
我就是按照45/铁芯截面积计算的,取小数后一位。铁芯好少绕点,不好多绕点,根据初级匝数算次级匝数,电压差不了多少。

网友:
舌宽3.2cm叠厚5cm按每3.8匝/V*230V=874匝。线径0.7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我的公式用错了。
如果按照您这个算法是不是可以简化为
每伏匝数=45/铁芯截面积

是的,没错。准确一点的 应该是: 每伏匝数=45/ (S * KB)      , KB=10000/Bx  , Bx 是选定的磁通密度  。举例 说: S=15平方厘米  Bx=14000
那么:  N1v= 45/(15*1.4) = 2.142 匝/每伏
估算时可以用。

网友:
计算中,两个瑕疵
第一,截面积 不是长宽一乘就了事, 硅钢片有绝缘漆,镶片有松紧。所以理论截面不可能百分百利用满了。您把铁芯柱的长宽乘出来的数值 再乘个0.8~0.9校正系数(76牛乘0.8,86牛乘0.85,96牛乘0.87,105牛乘0.88) 。
第二,书上写Z11的B值取1.3T,您就真信啊。谁能保证您手里的片子绝对就是合格的Z11,前些日子,神户支钢数据造假,前几年 大众尾气数据造假了解下。即便退一步说,就是真的Z11,人家那是厂家大卷的试验数据,冲成这么小的片子,特性肯定受影响,您安装B值=1T。

把这两点代公式里计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