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磁带转录,给卡座加装两个功能,方便实用。

楼主(2019-07-17):
要把一些磁带转录成MP3,为方便观察磁带的运行状况,用废旧MP4播放器的背光屏装到磁带仓内做背光,非常醒目好看。背光屏厚度1毫米左右,仓内的空隙可以装得下,串接800欧电阻接到电源,电流约10毫安左右。

转录过程中磁带走完常常忘记在电脑上做停止操作,为此,做一个声音提醒装置。找来一个蜂鸣器,接3至12伏即会叫的那种,工作电流10毫安左右,并接到机芯簧片开关处,引到机外(不想对老机子做不可逆转性的改动),磁带走完时走带停止,簧片开关断开,电流通过马达和蜂鸣器形成回路,蜂鸣器响起,由于电流只有几毫安,马达依然是停止状态,蜂鸣器上设一个开关,如果换带或不需要它鸣叫时可以关掉。

网友:
美观 实用,

网友:
低档机器改可以,,

网友:
你这个卡座是当年的国产精品,受限当年的技术及生产水平就这个样了。

网友:
珠江 KZ-701卡座

网友:
很多早期卡座都有背光灯的。

网友A:
珠江  PR -5304组合音响 保修卡
这部卡座是 珠江  PR -5304组合音响上的卡座,型号为:珠江 KZ-701

珠江 PR -5304组合音响保修卡

珠江  PR -5304组合音响保修卡

网友:
保养的好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珠江  PR -5304组合音响 保修卡
这部卡座是 珠江  PR -5304组合音响上的卡座,型号为:珠江 KZ-701

当时这种卡座是可以随意单买,不是指定配哪套机的,配套卖可以是商家行为。

网友(2021-02-18):
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