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前辈我的一台清华风光扩音机少几个管子

楼主(2019-07-17):
IMG_20190715_144904 (含水印).jpg IMG_20190711_070737 (含水印).jpg IMG_20190711_143602 (含水印).jpg IMG_20190711_143610 (含水印).jpg
哪位前辈,或者有这个机器的朋友,能告诉我,在我标注的位置少的什么型号的管子,黄圈里有四个管子,插着的一个是6z4,一个是6p14,其余空着的两个不知道,管脚数和大小和6z4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也是6z4,或者能有这个机器的资料图更好,万分感谢

网友A:
过去我们国家没有知识产权这个概念,你抄我,我抄他。
这东西看着就跟飞跃R150扩音机差不多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去我们国家没有知识产权这个概念,你抄我,我抄他。
这东西看着就跟飞跃R150扩音机差不多的东西。

知道是差不多,但是也有不同,他好像是灯丝直流供电

网友:
都没剩下多少器件了

网友:
       印象中,最上面的是5Z4p  中间的两个大管子是FU7 ,下面的记不清了!

       这个机子曾经有一台,是清华57干校产的风光100电子管扩音机,变压器用料实在,虽然是单声道,仿飞跃等机子,但电路还是略有不同,音质也要好于飞跃50 及150 ,尤其是低音力度更加的饱满有弹性。

网友:
只用两只整流管,应该是50W扩音机,好像缺少两只5U4G 两只807  两只6N1(小九脚,话筒放大,拾音放大;混合)。

网友:
对照管脚接线看看。有时候用几个6Z4并管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去我们国家没有知识产权这个概念,你抄我,我抄他。
这东西看着就跟飞跃R150扩音机差不多的东西。

跟知识产权无关。当时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的,而且国家推广标准化产品,方便技术普及;配件生产和维修人员培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去我们国家没有知识产权这个概念,你抄我,我抄他。
这东西看着就跟飞跃R150扩音机差不多的东西。

当时提倡双革(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四新 (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 )设计产品要求四化(国产化、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其中通用化就是互换性好,同类产品零件(元器件)通用,这样就节省社会资源。黑白电视机就有全国统一设计机芯。

网友:
挨着电源牛基本可以确定是6Z4了可能是独立一组提供负压另外两个做并联中压整流?

楼主:
我感觉那两个小九脚也应该是6z4。感谢各位坛友的帮助和指教。

楼主:
昨天在地摊淘到了几只全新的6z4,还没来得及试机       IMG_20190722_161905 (含水印).jp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那两个小九脚也应该是6z4。感谢各位坛友的帮助和指教。

6Z4是小7脚,不是小9脚。你把这个位置的内部图放上来,有很多的坛友会帮你的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