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电源多用单面板

楼主(2019-07-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经济学老师教导我们说:当你们遇到想不通的问题,可以尝试从钱的角度来考虑。

网友:
你说的这几个因素都有,还有一个因素:双面板的过孔不耐大电流。

网友:
看设计,紧凑型的用双面板比较多,对空间没要求的大都用单面。
单面还是有优势的,焊接方便,散热也好做,成本低一点。
电源的单面板,质量好一点的,会使用加厚的铜箔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方便,散热也好做这个不太理解,不管是波峰焊还是回流焊单片板和双面板没区别吧。至于散热,双面板可 ...

耐压和过孔载流都不是问题,RF4板材耐压保守的可取2kV/mm,常用的1.6mm厚的板材耐压3KV毫无问题,实际还可以取的更高些。大电流如果用过孔,可以设置多个大孔,再不放心可设置成焊盘,后期加焊。干过10A电流用40个以上过孔的事,板子运行没问题。

主要还是成本问题吧,低端电源单面板用的多。稍微好点的电源用双面板就不稀奇了,前几天捣鼓个服务器电源,岂止双面,是多层板!

网友:
因为单面板更便宜,能用单面的,就没必要用双面了。
常规的产品单面板能做的东西,双面板的技术指标肯定可以达到的,像铝基板陶瓷基板这些另当别论。

网友:
因为便宜,高端电源都有四层甚至6层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双面板所用的板材绝缘强度不够,那可以换成单面板同样的板材,难道那种板材无法加工成双面板?
如 ...

双面板不耐大电流,难道艾默生 中兴这些都是单面板?难道这些电流不大,看设计

网友:
私企老板说谁浪费我钱谁滚蛋,于是大量单面板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