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34固定偏压的负压还在 但是红屏

楼主(2019-07-18):
      各位师傅,EL34固定偏压电路,平时在曙光和EH换着听,今天把曙光EL34M换成了EH EL34,我先把负压调到最大,结果一开机GZ34火光四射,EL34的屏流计直接到了110mA,吓得我马上关机。
      我把管子全部换下来之后,用万用表测管座1、5脚,空载每个管脚都有 -42.7V 的电压,还有432V的空载高压,负偏压还在啊...然后把曙光EL34M换回去,在这个负压下,屏流才9mA,负压调回去-30V又能用了。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可能电位器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位器接触不良

电位器红屏后没动过它,直接拔出来也有-42.7V。现在换回曙光又没有问题了,怎么检查是不是电位器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位器接触不良

现在继续用螺丝批调电位器,也敲一敲电位器,但是屏流没有爆表,没有见到红屏。这样可以排除电位器问题吧?

网友:
EH EL34挂了

网友B:
请用矿坛默认字体有字号。估计是管子存在缺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用矿坛默认字体有字号。估计是管子存在缺欠。

会不会是管座的问题呢?

网友C:
用自给附片鸭难道不好?为什么要电位器?即使要用电位器也要考虑到接触不良后的电压变化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自给附片鸭难道不好?为什么要电位器?即使要用电位器也要考虑到接触不良后的电压变化方向。

考虑到了管子不配对的问题,用电位器调到静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自给附片鸭难道不好?为什么要电位器?即使要用电位器也要考虑到接触不良后的电压变化方向。

偏压电路,要是电位器断联估计就没有偏压了。

网友C:
多想一点就是了。把闭锁继电器接点接入高压电路,没有负偏压就断开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想一点就是了。

好的,谢谢

楼主:
按我的理解应该是负压丢失后把B+断开,避免管子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