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给我一台除湿机,拆开看开关电源坏了,不知道从何下手,期待大家帮助。。。

楼主(2019-07-18):
朋友给我一台除湿机,拆开看开关电源坏了,简单量了一下,保险丝断路,R40和L2断路。

由于没有电路图,R40和L2的参数不知,不知道如何替换。

网友:
把板翻过来看看。反面一定有整流和驱动。

楼主:
反面拍得不清晰,还是先放上来吧。

里面红框是个整流桥。

楼主:
外观看就是烧了第一个图中标出的3个地方。

网友A:
看看8脚电源芯片型号,找个类似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8脚电源芯片型号,找个类似的参考。

请问8脚电源芯片怎么鉴别,是下图中哪个?

2是电源芯片吧。

网友:
看看图中1的型号

网友:
保险丝断很少有小毛病,尤其这种减料严重的开关电源。买个电压合适的直接替换吧。

网友:
没有mos管或igb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真是偷工减料,共模电感都给省了

国家沒有强制要求,有些品牌家电也是如此,资本家的本性!

网友:
电源芯片牺牲了,应急可以用块12v的监控探头小电源改接代用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多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通过检测来修理,不是简单看出几个元器件烧坏了换了就可以,断开电源检查负载是否有短路?

网友:
先用万用表打整流桥,如果有现成的,尽量换掉,然后把你那个三个炸了的元器件换件,把背面那个八脚的元件换掉,有电容,把整流后的电容换掉。

楼主:
多谢楼上的建议。

楼主:
已经处理掉了,多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真是偷工减料,共模电感都给省了

这个比起掌握核心技术家的一些小家电里,用容阻降压电源良心多了

网友:
处理掉了什么意思?是修好了还是替换了?

楼主:
给收破烂的了。 多谢大家。水平有限,搞不定。

网友:
多看贴,多学习

网友(2019-08-21):
外接电源到低压区一侧。

网友(2019-09-25):
引用 楼主:
给收破烂的了。 多谢大家。水平有限,搞不定。

极大的浪费,捡一个小型开关电源或者稳压电源外挂接上,满血复活,
不花钱只花点时间

网友C:
我有台纯进口滚筒洗衣机用阻容降压(不是开关电源),十多年了从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纯进口滚筒洗衣机用阻容降压(不是开关电源),十多年了从不坏。

进口的有性家电里面原仲都经过老化选出

网友:
   电源烧得比较严重了,从楼主问问题的方式看,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纯粹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