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里才能买到耐用的管子

楼主(2019-07-18):
RT,我在马云家几个店买过,但是EL34的配对从来没有准确过,包括进口的,有些甚至用着用着就红屏,比如俄罗斯的EL34用了一个星期有一只管子就红屏了。曙光管也买过,曙光EL84在两台不同的机子上面烧过两只,都是阴极爆裂。曙光EL34M虽然没有坏过,但是管身歪歪斜斜的,高度也不一致,现在两个星期了,玻璃壳靠顶端的内表面居然有不少黑色的沉积物,估计是里面的物质高温挥发又凝结在上面了,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捷克斯洛伐克的JJ电子管也不见得很好,他家的E88CC两个月就坏了,现在用北京6N11替代,热噪声居然还少了。
哪里才能找到比较有保障的管子呢?

补充内容 (2019-7-18 15:45):
现在已经找到了机器的问题:管座接触片有点松动了。曙光EL34M的脚比较大,EH的比较小,用久了曙光管座变松了,换EH的时候容易接触不良。导致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有其寿命的,历史上出现过较为长寿的灯泡,但是如果都耐用而不坏,那厂家、工人、销售、运输、供应商的活与生存怎么办呢?

但是据楼主所说的,我反而觉得是否要检查一下电路的(阻值、电流、电压)参数——有可能此种不匹配是引起多种管子损坏的原因,或者安装可调零件,配合管子使用。

网友B:
现在都不生产电子管了吧?

网友:
店家也不能保证管子的寿命,就像手机厂商公布新手机的电池待机时间——视乎使用情况。
测试数据,都有前设(情况)和条件的,仅供参考。
例如:普遍说铝壳电解电容的寿命是2000小时。(1)在液晶电视上,不是看了2000小时就出故障了,而是有些人24小时待机(在通电中),有可能不到2000小时就故障了。(2)该元件在接近上限的电压和电流下工作,容易故障或损坏的程度就高。(3)该元件在制造出厂时,密封性能若有0.1-1%的疏漏,通电工作时的发热,时间久了,漏液或炸裂。

网友C:
看来你的固偏电路有问题,要保证在有负压的情况下才能加高压:根据负压电源选一个继电器,有负压时吸合,通过它的触点加高压。负压调节电位器的活动臂和负压负极之间接一只30k左右的电阻,这样电位器接触不良也保证管子有负压!!

网友D:
不是人家管子问题,可能你的机器有问题,经常红屏就有问题。因为管子工作时间长了屏流会下降。好多老电子管收音机已经50多年了,管子依然能工作。

网友:
哪家管子遇上高手------也没办法。

网友:
我的清泉7250原机带细长的EL34玻璃壳都是黑色的一样用。现在的电子管估计寿命都不会太长。价钱能够体验出来。据说过去生产一只6J1国家亏很多钱。过去大多工资都挣30-60元之间。要买一只好一点的管子的钱都不够。再看看你现在的收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人家管子问题,可能你的机器有问题,经常红屏就有问题。因为管子工作时间长了屏流会下降。好多老电子管 ...

找到问题了,接触不良,重新焊了负压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的固偏电路有问题,要保证在有负压的情况下才能加高压:根据负压电源选一个继电器,有负压时吸合,通 ...

也对,我的一堆电阻没放家里,到时候加一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管本来就很耐用,什么管子用到你的机器上都逃脱不了报销的命运,那就是机器的问题了,换管子最好重新调 ...

现在已经找到了机器的问题:管座接触片有点松动了。曙光EL34M的脚比较大,EH的比较小,用久了曙光管座变松了,换EH的时候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捷克的管要用老管标特丝拉才是正宗捷克管,老管声音很有味道,从来不用现在生产的俄罗斯管和JJ管,现在的工艺比几十年前差远了,更何况现在国产管,尽量用老管吧。

网友F:
保证管子长寿:

1.灯丝严格使用额定电压。诸如6.3V灯丝不要使用到6.5V或6.7v。(电压高一点,时间一长,阴极氧化层容易脱落。)管子灯丝超额定值使用的现象太普遍。

2.高压最好略低于最高电压。诸如6P1屏压使用在230V。不要使用250V,更不要使用到300V。

3.不要相信最大屏耗。一定要控制不发生屏红。只要屏红过,屏极金属就会释放一定的气体,管子内的真空度就会下降。尤其是大功率管。比如6L6,做推挽,甲乙2类可达40W之上,但如果丙电一旦失控,很容易屏红。如果6L6推挽甲乙1类,采用有阴极电阻方式,输出20W。则寿命会比甲乙2类长。

4.延迟高压供电。(此点众所周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有其寿命的,历史上出现过较为长寿的灯泡,但是如果都耐用而不坏,那 ...

前面的说法不中听,后面的倒是应该提醒楼主。

网友:
电子管本身就是离散性大,可靠性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保证管子长寿:

1.灯丝严格使用额定电压。诸如6.3V灯丝不要使用到6.5V或6.7v。(电压高一点,时间一长, ...

第一点不容易做到,现在市电普遍偏高,240V是常有的事,6.3V灯丝换算过去就成了7V,有时变压器设计还有余量,这样7V以上灯丝电压很常见。我用红灯711电源牛给单声道6P3P供电时灯丝电压常年在7.2V,至于高压延时供电也不具备条件,红灯牛阳压本来就不够所以无法使用电子管整流,不过管子质量不错,经多年使用还健在。

网友:
去年卖过一次管子,6P3P,10个每个30元,10个全要了的话我管包邮。写的够清楚了吧?
有个家伙不远万里打来电话,10个管子30块全要了,叫我包邮,就这样了!
当时气得我鼻子都歪了,鬼才会卖啊?!现在我宁愿都砸了也不卖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不生产电子管了吧?

国内曙光,全真,贵族之声,林籁,华光,777厂等都在生产只有桂光停产了不定哪天还会继续生产,国外俄罗斯,杰克也在生产,记住了:最大的电子管生产基地在我们华夏大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国内曙光,全真,贵族之声,林籁,华光,777厂等都在生产只有桂光停产了不定哪天还会继续生产,国外俄罗 ...

哈哈,专家的口气,大师的范儿,佩服;

网友H:
你别看二手进口管是用过的,其实你看见过有多管子是用坏了的,除开人为或本身质量有问题外,要想把一个电子管完全用报废,可能要几十年,因为你不是每天都在听整天,平均下来每天不会超过2小时,所以说一付管子要想完全听报废可能要耗你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有一套备用管你这一生够用了,说了别喷,我D|Y胆机都是用进口管,包括二手管,没遇到有坏的,都留有一套备用管就够我这一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别看二手进口管是用过的,其实你看见过有多管子是用坏了的,除开人为或本身质量有问题外,要想把一个电子 ...

我也这么认为,正规管子正常家用很难坏掉或者老化。

网友:
谢谢,我说的进口管是指老的欧洲管,不是现在生产的俄罗斯和捷克管,用国产管也尽量用70年代以前的质量要比后来生产的好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别看二手进口管是用过的,其实你看见过有多管子是用坏了的,除开人为或本身质量有问题外,要想把一个电子 ...

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之前用的一对PCL82 是买的旧管,竟然用了快10年了。。。前西欧的管子质量不错!

网友I:
俺用老管之前一定会加110%灯丝电压,其他管脚悬空,烧几个小时,之后再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俺用老管之前一定会加110%灯丝电压,其他管脚悬空,烧几个小时,之后再用

称之为使用前的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J:
称之为使用前的激活

此种方法不仅能够一定程度恢复阴极的发射能力,而且对于有轻度碰极的老管子(尤其是直热式功率管,诸如2A3、6A3、47等)可因电极受热而归位。

网友:
为什么垃圾管那么耐用?机器上的炮灰管拿来的时候阴极掉了一半粉,0.85最大功耗,已经用了1W+小时。电流没有明显减小,各级电压也没有太大变化。

电源全部用开关电源稳压,6.300V, 275.0V 特性很硬。而且奇怪的是管子也不发黑,天天电脑放音乐,3年了。

个人感觉,有些管子也许到手的时候已经接近报废,但是外表也不一定看得出。而手头也有发黑的管子,电流上不来,我把顶部消气剂的部位用火烤一烤,然后灯丝通9-12V,放几天,然后居然又活了。6p14 6k4 6n11 fu7 除外,这几个管子真很难伺候,尤其是6p14坏了好多,放弃了。

网友:
红屏多是电路工作状态超负荷所致,不是管子本身的问题。
而且,能红屏的功放管都是有活力能正常工作的,如果功率放大管严重衰老了,就不会红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