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秀扩音机烧保险问题

楼主(2019-07-18):
到手一台越秀G50电子管收扩机,接好掉线,装上缺失管子,检查没什么明显损坏后,通电前最后确认电源发现3A保险烧了,由于手边没有现存备件,找一根0.3左右细铜丝接入保险管,一开机保险又烧了,现在不敢再插电,用表测电牛初级电阻4欧左右,我应该加大铜丝直径再通电试,还是拆除电牛重绕。电牛绕组太多,有点头皮发麻。

网友:
必定有短路处。第一次试机,应拔去所有电子管通电,如继续烧保险丝说明变压器内部短路。如果插上其他电子管不烧保险,一插上整流管烧保险,说明乙电线路中短路,如电解电容击穿或漏电甚大。

网友:
感觉电牛初级电阻4欧左右怪怪的。
https://www.docin.com/p-1153712665.html

网友:
你应该将变压器二次绕组全部拆开,再通电试试,如果仍烧保险,则是变压器有短路情况,需重绕。如果正常则将二次绕组分别接入,看接哪组烧保险,就检查相关电路,元件有没有短路、击穿等情况。
电子管扩音机电源一次4欧还算正常。

网友:
1.切断变压器对电路供电,烧保险---变压器故障。
2.变压器无故障:切断整流输出,并给中/高压接假负载;烧保险----整流部分故障。
3.以上无故障:拔管法,从后向前逐级装管试验,在哪级出问题,查哪级

网友A:
0.32铜线额定电流6.8A熔断电流13.5A。
如果一开低压即烧保险就是变压器的问题。若接通电源过一段时间烧保险,切断电源用手摸易发热元件,特别注意电源变压器,偏压降压电阻,整流管,滤波电容。
如果一给高压就烧保险查滤波电容整流管,整流后的负载短路。

网友:
初级4欧基本是正常的可以排除初级故障,很有可能是次级短路或是漏电还有就是滤波电容和整流管本身

网友B:
这个机器我有一台几乎全新的带说明书声音也还可以闲暇的时候听一下收音机短波段的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2铜线额定电流6.8A熔断电流13.5A。
如果一开低压即烧保险就是变压器的问题。若接通电源过一段时间烧保 ...

于老师,一开低压就烧保险,高压还没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我有一台几乎全新的带说明书声音也还可以闲暇的时候听一下收音机短波段的挺好的

我到手时,机子较旧,辫子管有个高压帽掉了,两只屏极电阻也烧断了,630v高压线也掉了,电源线也剪了,我换了2个fu-7,换了2支5W/47欧电阻,加了电源线,换了保险,一开低压,火光一闪,又烧了保险。

网友:
高压没有开也许是电源牛高压绕组短路了,灯丝就是短路都不会烧保险丝的

网友:
你好,把电子管拔下再通电试试,不行再电牛次级输出线断路,再不行么,没啥好玩了

楼主(2019-12-21):
经过修理,换了高压二极管,现在不烧保险了,拾音也出声了,但声音最大也就像一般收音机放出来的正常声压,收音无声,个人认为这个音量不正常,经查推动级6N2屏极1脚与6脚电压一个130v,一个250v,但我更换100k电阻与0.01u电容1脚还是只130V,换电子管一样,拔掉管子电压升到240V,这是怎么回事呢?求高手解惑

网友:
查6N2周边所有元件.包括管座,关机测1-6脚阻值

楼主:
图纸来了,就是图上倒相级G05   6N2电子管1,6脚,一个130v,一个250V。外围元件正常,拔下管子,1脚电压上升至247V,换管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