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f700f48 28如何改调压,调流

楼主(2019-07-18):
哪位大侠知道:paf700f48-28如何改调压,调流,如下图片已亲测,调压用33k多圈电位器,可以1到33伏调整,调流用10k多圈电位器,无法调整

楼主:
有人亲测过吗?

楼主:
还有下面的图,有人亲测过吗?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没玩过,围观下

网友(2019-10-21):
留脚印!也想弄个玩玩

网友(2019-12-22):
您好,FAF70048 28改好了吗?我也有个,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这个输出内部电位器就可以调啊

网友:
可以19A-33可调

网友:
请问有电路图吗?

网友A:
要加小板可以实现0-33安可调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
这个模块空载电压高的时候发热有点大,

网友B:
我测试发现这个模块在 0-10v的位置调压不够线性

网友:
你在 0-10v的位置调压线性吗?
我测试 0-10v的时候电位器稍微一动电压就能变化很大,而接近30v的时候,则电压变的比较慢

网友:
谁有资料发一下呗

网友:
换小可调电阻试试

网友(2020-02-17):
引用 网友A:
要加小板可以实现0-33安可调

能提供下资料吗

网友:
楼主,能给发一份改可调的资料吗?图片看不清,谢谢

网友(2020-04-09):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发现这个模块在 0-10v的位置调压不够线性

这个调压须从S十和输出十极串电位器才稳定的。内部s十相连绿色电阻须短接可1V起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