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载导航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9-07-19):
一台丰田8寸车载导航一体机的触摸屏,触摸无反应,拆开量触摸屏出线,4根线上有一根有2V多电压,另外三根线无电压,不知道哪出了问题,请教各位师付们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哦,好的。上图

楼主:
用手机拍的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手机拍的图

拆机图,,,,,,,,

楼主:
像换过,原触摸屏插头是中下,这个是右边出线,用了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种你没有实物图 没有车款型号  没有条码 大家很难对症帮你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电路问题还是触摸屏坏,搞不清,请各位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屏拆下了

楼主:
全部潜水了?冒个头啊!!!??

网友B:
直接从淘宝发一个触摸屏,测试,   如果不行就是电路问题 ,如果可以就是触摸屏的问题,,,,,一般触摸屏电路很少会出问题,换了几个都是触摸屏的问题 ,这种触摸屏不贵 ,似乎就小几十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从淘宝发一个触摸屏,测试,   如果不行就是电路问题 ,如果可以就是触摸屏的问题,,,,,一般触摸屏 ...

你好,你换了几个触摸屏,测量过出线的几个脚,有电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换了几个触摸屏,测量过出线的几个脚,有电压吗?

换过四五个屏,不测电压,显示正常,直接从淘宝发货,换上去就OK了     ,

楼主:
冒办法,最后死马当活马医,上网买了块触摸屏,花了17元,拆旧的肘,旧的被拆坏了,换上新的,又可触摸了

楼主:
一样冒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