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收音机的10.7M中频带宽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9-07-19):
调幅收音机的中频一般455K或465K的带宽可以选4K-9K这个我们都能从网络上查到,但是调频收音机的10.7M中频带宽应该调节到多少范围值?网络上怎么没能查到确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宽宽一些,音质肯定要好一些,但是临频道选择性会变差一些。

我觉得如果只有一级中频滤波,选择280khz ...

不一定。调频收音机若采用调频负反馈技术来压缩频带,那就可以使用窄带滤波器。

一般来说,具有150KHz频带宽度的信号,通过调频负反馈压缩到15KHz以内,压缩比例为十倍即20dB,信噪比可以提高10dB。解调信号对本振调制以逼近信号的频偏,结果就是频差降低,中频带宽减小。只要反馈路径的延迟足够小,这种技术就不会影响音质,甚至音质还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网友:
超调制好像是跟香港的FM电台学的,我记得有几个学术论文还专门研究了香港电台音质好的原因,得出的结果就是超调制一些,这个算不算是违规超频?

网友:
规定是±75kHz,也就是150kHz。实际上我国很多电台都有超调制现象,但一般不会超过±90kHz。

网友:
那扫频应该选择怎样的频率合适呢

楼主:
我用了陶瓷滤波器10.7M的带宽180K、280K、350K试了,觉的应该选带宽250K好可惜手头上没带宽250K陶瓷滤波器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了陶瓷滤波器10.7M的带宽180K、280K、350K试了,觉的应该选带宽250K好可惜手头上没带宽250K陶瓷滤波器 ...

记不清从哪里看的,记得中频带宽240kHz。

网友:
只知道有10.7A与10.7S之分,s的带宽要宽,适合用带放大的两级选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宽宽一些,音质肯定要好一些,但是临频道选择性会变差一些。

我觉得如果只有一级中频滤波,选择280khz ...

不带有立体声解码的180甚至150都够用,带宽窄也就是产生了一些幅频失真有可能压缩动态而已,但是普通放音往往又达不到最大频偏,有影响但是不大。

网友:
FM广播,国标参数是,频偏75khz,调制指数为5,音频最高频率为15khz。

单声道广播的带宽为180khz,立体声为256khz。计算方法如下:

所以在制作FM收音机时,单声道带宽不低于180khz,立体声时不低于256khz,才能保证最低的带宽要求。

网友B(2020-04-04):
高档机器里都有不同带宽的滤波器选择,180k-280k之间2种到5,6种不等,带宽直接影响频响,窄带的音质和失真都比宽带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档机器里都有不同带宽的滤波器选择,180k-280k之间2种到5,6种不等,带宽直接影响频响,窄带的音质和失真 ...

2只滤波器串联使用时应该选用带宽多少的滤波器?280KHZ还是350KHZ的?主要用来接收立体声,期望得到高音质。

网友(2020-06-07):
这个问题与选择性有关,要音质就宽一点,要选择性就窄一点

网友:
印象中FM最低150,电视伴音应该240看kHz,不知记错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