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耳放 6J5电子管用什么代替品

楼主(2019-07-19):
在某宝上买了一个120元的电子管耳放  各位前辈别喷我

我知道6J5的效果一般般   请问 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替之  提升效果

谢谢!!!

网友:
胡乱换一个小七脚管都行,比如6Z4

网友A:
120块的电子管耳放,看不明白,不评论。至少该上个电路图,或者整机拆机图。让别人知道是个啥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块的电子管耳放,看不明白,不评论。至少该上个电路图,或者整机拆机图。让别人知道是个啥玩意。

哈哈哈  还没收到货呢  就是图中这个东西

网友:
运放耳放,那胆估计是作装饰的。

网友:
可以用6K4 代替,

网友:
这个就别想那么多了。

网友:
买这东西感觉就浪费钱。最后没啥用,扔了还可惜

网友B:
浪费钱,那两个6J5就通电看个亮,当灯点的,实际上就是两运放起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浪费钱,那两个6J5就通电看个亮,当灯点的,实际上就是两运放起作用

可能是不是灯丝都没点?
USB供电够灯丝电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不是灯丝都没点?
USB供电够灯丝电流吗?

有可能,看图上6J5下面塞的有LED,可能就是点led亮了,6j5纯装饰

网友:
没想到哇没想到,堂堂一矿坛VIP会员..不说了,楼主学费120,打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看图上6J5下面塞的有LED,可能就是点led亮了,6j5纯装饰

太坑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看图上6J5下面塞的有LED,可能就是点led亮了,6j5纯装饰

不一定,如果这照片是真的, 起码灯丝是正常点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如果这照片是真的, 起码灯丝是正常点亮的

灯丝点亮更费电,而且高压在哪里?
这样的卖家真缺德。 为了钱啥都干

网友:
人家明确的告诉你:"运放可更换  不同运放 不同味道 总有一款适合您" 。和电子管没送系!

楼主:
哈哈哈 看了各位老师的回复  太欢乐了

其实 我也知道这个东西估计是个垃圾

那您们有没有入门级的胆耳放 推荐一个呢   另外  请推荐一个与之相配的入门级的高阻耳机

谢谢!!!!!!!!!!!!!!!!!!!!!!!!!!!!

网友:
耳机插上用就好,如果前端没有耳机孔倒是需要二房,貌似现在这种情况不多。

网友E:
拔下那2个胆听听还也没有声音,就知道了!

网友:
那两个电子管的灯丝也有可能是作限流电阻用的,拔掉是没有声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看了各位老师的回复  太欢乐了

其实 我也知道这个东西估计是个垃圾

    耳放若用到胆,那就太高级了。老实说,几百几千的胆功放还可以用一下,但是胆耳放,同样的价买到肯定会失望(早年买过一台雅燃胆耳放,现在灰尘都有几个毫米了)。
    普通玩耳机推荐用晶体管的。淘宝上仿拜亚a1的耳放我买过一台,价格小1千,有高低阻输出,拆开看过,确实良心之作。森海hd600,拜亚dt880(600 欧), 铁三角W5000(低阻40)我都有, 试了音质都可以,背噪几乎没有。推hd600感觉最好,高阻的差些,我很少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还没收到货呢  就是图中这个东西

我春节前在破烂市也买了一个裸机,电子管是6N11一只,供电是24伏,接笔记本上用12伏变换器供电试试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看了各位老师的回复  太欢乐了

其实 我也知道这个东西估计是个垃圾

电路图区找个合适的电路自己焊一个多好,这东西也不难。

网友:
哈哈哈,你是怎么混到电子管技术区来的?是不是看着点亮的电子管温暖的颜色进来的?

楼主:
再次拜谢楼上各位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拔下那2个胆听听还也没有声音,就知道了!

拔了可能整机就断电了。正确的方法是:冷态通电如果立马出声就是假胆机,如果等几秒后出声且声音逐渐变大就是真胆机。

网友:
胆机的声音不一定就比IC的好吧,非要一台电子管的吗

网友:
哈哈!昨天我同学也要买这样的耳放!我告诉他:买了没有效果;不过多买东西可以防止老年病!

网友F:
这个不象是胆耳放、、、先在论坛咨询下就不会上这当了,还先买下了哈?

胆耳放我推荐本坛白居不易版主阴极变压器输出的,效果好、还容易制作

网友:
这种耳放 感觉纯属浪费钱!

网友G(2020-03-17):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象是胆耳放、、、先在论坛咨询下就不会上这当了,还先买下了哈?

胆耳放我推荐本坛白居不易版主阴 ...

M大,这牛初级应该是取5K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M大,这牛初级应该是取5K的吧?

[点这里查看]

网友:
聪明的脑袋收傻瓜的智商税是正常现象,现在是不那么聪明的脑袋居然敢明目张胆收大傻的智商税,引起了我们的愤怒。

网友:
估计喷你的人不在少数!你可以用进口的6AH6直代还可以用6ABCD6都可以但是保证你闭上眼睛听不出有什么变化

网友:
           楼主交了一点学费,很正常,只不过每个人交的卖家不同罢了,
                   只要自己喜欢了 开心过了 ,就好,

网友H:
没有看到电路图之前,所有判断都是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看到电路图之前,所有判断都是猜测。

让楼主测一测开机后电子管各脚电压不就行了

网友:
搜了一下,这个耳放是5v灯丝供电,+-15V即30V作为屏压

网友:
后面有一个鼠标口一样的电源插座

网友:
换管国产可以换6J3,进口管6AH6可代

网友:
估计是瞎货,电子管灯丝怎么点?阳极电压怎么加?缺太多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