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为什么没有闭环负反馈电路?电子管收音机负反馈好处何在?

楼主(2019-07-19):
才修好发现输出次级没有接地线,简单的学习了一下,原来这是没有闭环负反馈电路。这电路可以增加吗?其优点明显吗?请老师们指导:

网友:
设计理念不同。这种电路多见于5吋喇叭的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
此机只是没有环路负反馈和极间负反馈,负反馈还是有的,6P1阴极的330欧电阻就是负反馈电阻,并没有旁路交流成分的电容器。说明是有负反馈的。

网友:
收音机 尤其是 那个时候, 讲究的是收台多,选择性好,声音大。对放声频响和失真度要求低,所以为了追求最大功率,不接负反馈。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的负反馈:
负反馈放大器的特性
1.增益降低,增益变化减小
2.失真和杂音的减小
3. 频率和相位特性的改善
4.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发生变化
5. 合理的负反馈放大器能提高稳定性
收音机反馈种类:你用的是最不值得用的6P1电流负反馈

楼主:
谢谢各位老板的图文并茂讲解,又长知识了!

网友:
本机功放管阴极电没并联电容,节约了成本,又加了负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板的图文并茂讲解,又长知识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收音机的增益刚好够用,没有多余的放大量去搞阳春白雪,而且收音机外壳,与电路失真度,

输出变压器的设计,都是有超过数十年设计的十分成熟产品,线路简,性价比好,适合中国最广大的劳工阶层

收入水平购买.

反之,我们看德机历史上生产过比这图纸简单,低档的机数量巨大得相当惊人,苏联也是拥有比这图纸简易的

收音机极大的数目,而我国,比这图纸再低的机数量并不多.

楼主:
明白了,国情使然,市场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