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L6居然可以比EL34好听

楼主(2019-07-19):
昨天把推挽机的强放级改成了43%的超线性接法,把搭棚走线优化了一下,装上EL34,调节屏流到46mA。听了一会儿,觉得声音比标准接法更“理智”了一点,泛音少了,细节还是丰富,可能是谐波失真小了。也许是超线性接法阻尼系数提高了,低音变得紧致了,但是量不足。
于是我把管子换成了6L6WGB,这是个比较便宜的管子,我本来也不抱超越EL34的希望,调节屏流到42mA。调试完成后一开声,很惊人,低音居然出来了,比EL34的低音要多不少,就是高频稍微暗淡一些。看来6L6(6P3P)虽然便宜一点,但是还是可以在一些方面超过EL34的啊!

6L6的标准接法,在我的机器上觉得声音比较粗糙,虽然低频猛但是不是很喜欢。调成超线性之后声音细腻不少,低频也能兼顾。

补充内容 (2019-7-22 17:29):
使用了几天,最后还是把电路改回了EL34,觉得EL34更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管子重新调整工作点是重点,管子能发挥到最优,有些人盲目换管子得出“XX管子超好听” “XX管子不行”这 ...

您说对了一方面。
另外一个主要方面,是个人与个人的差异。
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指纹。同样,没有完全 一样的两个耳朵或者嘴巴。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有的人爱吃豆浆油条,就说豆浆油条好吃。不爱吃油条的就说油条是垃圾食品。油条还是油条,只是吃它的人不同。
  一套音响系统好听不好听,本无绝对定性,主要是看欣赏的人是否能合口味。

网友(2020-01-31):
这很正常。甲乙类工作,顾名思义,每一臂管子在工作时根据输入信号的大小有两种状态,小信号时是甲类,大信号时是乙类。甲类工作时两臂管子同时工作,同时承担喇叭反射阻抗,乙类时,两臂轮流单独承担次级反射的阻抗,所以对于甲乙类推挽来说,每一臂管子的负载线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中间打折的两条线。转折点就是甲类结束进入乙类的关口。而且,甲类状态时每臂的负载阻抗是乙类时阻抗的两倍。
以上只是针对单独一个管子而言的。对于整个推挽末级电路来说,输出牛的阻抗是只有一个,那就是次级反射到初级的阻抗,所以末级整体的负载线还是只有合成后的一根,计算输出功率等参数时要按照两臂合成以后的这根负载线进行计算。

网友B(2019-07-19):
6L6是日美型号,是比较普遍的成熟的功率放大管,从前一些剧场用的高保真扩音机就是用的6L6,EL*是欧洲型号,其普及使用也是90年代的事,近期音响领域多有应用。其实那个更好不好说
音响是系统工程,不单单由电子管所决定,主观听音评价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管子重新调整工作点是重点,管子能发挥到最优,有些人盲目换管子得出“XX管子超好听” “XX管子不行”这 ...

半刀手------都是这样的。。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管子重新调整工作点是重点,管子能发挥到最优,有些人盲目换管子得出“XX管子超好听” “XX管子不行”这 ...

虽然我调过,但是怎样才能知道6L6是否已经在合适的工作点?
输出牛阻抗定了,只有屏压和电流可以调了

楼主:
算了一下我的EL34的工作点,为什么有一部分超过了最大屏耗?
五极管:
超线性:

左侧都有一部分负载线在屏耗之上,怎么办

网友:
6L6还可以比某些300b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6L6是日美型号,是比较普遍的成熟的功率放大管,从前一些剧场用的高保真扩音机就是用的6L6,EL*是欧洲型号 ...

同感。

网友C:
做好了,6P1也不错。

网友:
听了不少的EL34和6L6对比,自己觉得EL34声音较清淡,冷,高频较丰富,6L6较温暖,厚重,中频较突出,

网友:
不同管子,不同线路,不同元件与搭配,不同调整与DIY,就有不同的声音,这就是胆机的好玩之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好了,6P1也不错。

赞同!确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管子重新调整工作点是重点,管子能发挥到最优,有些人盲目换管子得出“XX管子超好听” “XX管子不行”这 ...

说得极是,电子管就是个AGK的结构,用好了就是好东西。

网友:
我也觉得6L6 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