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排列图标,至今搞不懂

楼主(2019-07-19):
新建了一个文件之后,图标自动跑到以前空白的地方。关键问题是我记不得以前空白的是什么地方,所以找起来非常费劲。

如果新建的文件是图片,图标非要显示一个缩略图出来。不知道windows7开发者怎么想的?!图片大一点还好说,从缩略图上的确能看出来是什么图片内容。可是图片如果本身比较小的话,那缩略图本身小的就像针一样。非常让人抓狂!

网友A:
用DOS吧,保证没这个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OS吧,保证没这个烦恼

那估计楼主会怀疑dos的开发者,怎么会弄这么low的界面,连个缩略图都没有

网友:
1、只有桌面会发生这种情况,它是因为你对齐到网格但取消了自动排列导致。取消即可在鼠标点击处放置新建文件图标。

2、取消显示缩略图即可。

楼主不止一次攻击微软的攻城狮怎么想的,但所有问题现在看来都是楼主自己的问题,而且如果是 Win7 或 Windows 发布之初说这些话也就算了,Win7 都已经退市多年,明年就要宣布彻底着凉,还说这些话不懂是怎么回事。

微软的操作系统作为桌面系统占有率之王,至少说明一点就是它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和习惯。楼主这也看不惯那也不舒服,为何还要用它?操作系统又不是只有微软一家。实在不行,自己做一个就好。

网友:
右键 查看 自动排列,应该就可以了。不行再按修改时间排序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上面几楼说到都过轻了。自己不懂,就多想想自己原因吧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设置的问题,上面几位的回答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楼主的问题,楼主自己没搞明白,就说人家设计的不好,这不妥。从XP升级到win7应该说变化还是很大的,很多人不愿意升级就是因为不习惯,所以就总说新系统这不好那不好,但新技术总会带来进步的。

网友:
楼主需要的不是GUI界面,而是带解读人类思维的脑机接口

网友:
楼主桌面文件又多又乱,影响运行速度。該把一些雷同文件整理到一个文件夹中,然后放到其它资料分区保存,对经常使用的文件放到我的文档里。使桌面简单(只有程序图标)明了。

网友(2019-09-10):
习惯就好了,,没必要当真

网友:
补充,,,要不然你就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