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老师好,请问这个线网上可以买到吗?

楼主(2019-07-19):
一个液晶触摸显示器的屏线,一端连接显示器,一端连接电脑主板。现在连线剪断了,外行,不会接,想买一个完整的,这个叫什么线?

网友A:
就叫“屏线“吧;
可以买到,你搜个”华兴“看看;

网友A:
按照线断的位置和茬口,看看能不能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叫“屏线“吧;
可以买到,你搜个”华兴“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线断的位置和茬口,看看能不能接上;

暂时能力不够

网友B:
红接红,黑接黑,蓝白是数据线,买屏线不便宜,建议自己烙铁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接红,黑接黑,蓝白是数据线,买屏线不便宜,建议自己烙铁接一下!!!

全部散开,按顺序排列一下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散开,按顺序排列一下试试,谢谢

最好查下自己的屏号,网上搜下接口类型,然后找对应LVDS接线定义就好,没想象中那么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叫“屏线“吧;
可以买到,你搜个”华兴“看看;

淘宝要嘛有嘛

网友C:
搭车求一个下图的公母一体插头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求一个下图的公母一体插头座:

没必要一样撒,只要是六pin公母插头就行了不

楼主(2019-11-28):
谢谢坛友们关注,屏线没买,屏吃灰中,复杂的东西就不研究了,不够成本

网友:
万用表量着把钱一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