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9-07-19):
收来的兆信3020d!拆机就发现一个ic爆。换后还是不通电开机。无任何反应,是否功率管炸了!大神能否告知。如何排除。谢谢

网友:
开关的不好整,慢慢找。

网友A:
你至少得把基本情况摸一遍给出来,像保险丝,MOS管脚冷机电阻,300V电压有无,副电源电压有无,驱动芯片工作电压有无,MOS管脚冷机电阻,参考电压有无,振荡有无,驱动有无,是否到达MOS管G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至少得把基本情况摸一遍给出来,像保险丝,MOS管脚冷机电阻,300V电压有无,副电源电压有无,驱动芯片工 ...

今天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