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端陶瓷滤波器在胆电频中放电路中应用的可行性

楼主(2019-07-19):
请教各位老师,是否可以使用三端陶瓷滤波器加上少量周边元件来替换胆调频中周,以达到中放免调试的目的呢?
另外记得有一篇文章,在胆调频中用到了陶瓷滤波器,但找不到了,收藏了的朋友麻烦帮忙贴个链接,谢谢了!

网友A:
三端陶瓷滤波器输出,输入阻抗低,与电子管不匹配,灵敏度,选择性都不能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端陶瓷滤波器输出,输入阻抗低,与电子管不匹配,灵敏度,选择性都不能保证

恰恰 相反,陶瓷元件的阻抗非常高,用陶瓷滤波器能提高机器的选择性,因为有诸多缺点才不被用到电子管FM收音机里,晶体管AM代替中周有所应用,而FM只是用来陷波与滤波。
陶瓷滤波器缺点对信号的衰减大,需要增加一级普通中周的中放来补充,(用于提高选择性)  它只能代替单调谐中周,不能解决通带与阻带的矛盾,(电子管机是需要双调谐中周来工作),使音质变得很不好这正破坏了FM广播的最大优点。

网友B:
参考一下内蒙王老师作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6989&mobile=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内蒙王老师作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6989&mobile=1

正是这篇文章,非常感谢!

网友:
陶瓷滤波器并不能代替中周,但是可以滤的很”干净“,中波用过用过陶滤的应该都有体会。后期的陶滤优化了群延迟失真,使得音质提高。所以集成电路7640在陶滤后就可以直接放大。我也常常想电子管是否也可以这样呢

不过反过来倒是可以,电子管混频的输出中周上 绕6圈 接到陶滤 然后7640放大。测量7640信号强度爆满,效果和汽车收音机一样。

陶滤没有增益,但是滤的干净,所以打算放在中放入口,后面的中放还是要有双调谐中周但是可以将带宽调的宽一些。或者说,在只有示波器和万用表的情况下,有了10.7陶滤在调试的时候不会找不到北。

fm混频器输出带宽实在太宽,几乎将整个调频都搬到10.7附近,如果没有陶滤,光调中周就会收到不同的电台。还会收到立体声副载波,然后怎么调都调不好。

我也在找10.7 中周的通解,无奈网上的中周实在拿不准,磁性看上去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