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可调电源电流调整问题

楼主(2019-07-20):
在二手区收了个605可调电源,故障为开机输出90v,收到货有一个3055短路,换上一个后电压调整正常,电流偏小,最大才1.7安左右,本机有四个3055,单独用一个3055电流正常最大可以到5.1安,在接上一个3055电流马上变成2.多安,四个全接上最大电流1.7安左右,请教师傅这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这是4个3055的板子,断开的是陶瓷电阻。

网友A:
串联还是并联?不会是接成了串联了吧?

网友B:
会不会是调整管的推动部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还是并联?不会是接成了串联了吧?

你好师傅,管子是并联的,用一个管子机器上电流表显示5安电流,用表串在电路量了一下,显示1.7安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调整管的推动部分有问题?

谢谢师傅。

网友(2020-12-27):
电源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