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分享一个24根IV-25荧光管做的点阵时钟

楼主(2019-07-20):
前些天给朋友做了这款时钟,现在把资料共享出来,供大家批评指正,有音乐频谱功能,DS3231时钟芯片,HV57708高压驱动。
这款使用34063升压方案,效率很低,发热严重,后期我又改了新的方案,2.2V灯丝电压也使用了DCDC方案。

Altium Designer画的IV-25荧光管点阵时钟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

转接板:

底板:

单片机部分源程序如下:(可在附件下载)

/***************************************************
*                                                                                       *
*                        IV-25*24管时钟程序 V1.0                           *
*                            2018-12-5 周广佩                                  *
*                             1*TAB=4*SPACE                                  *
*                                                                                       *
****************************************************/
#include "ir.h"
#include "rgb.h"
#include "ftt.h"
#include "gpio.h"
#include "key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ht20.h"
#include "uart1.h"
#include "ds3231.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hv57708.h"
#include "intrins.h"

void main()
{
        GPIO_init();                                                                //IO口初始化
        HV57708_Init(HV57708_MODE_NORMAL);                     //HV57708初始化

        IrInit();                                                                       //红外线接收初始化
        InitADC();                                                                   //ADC初始化
        UartInit();                                                                   //串口初始化9600波特率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10ms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13ms
        EA=1;                                                                        //开总中断

        SHT2x_init();                                                               //温湿度传感器初始化

        S1_printf("Hello world!\r\n");

        while(1)
        {
                Read_SJ();                                                         //读取实时时钟
                Display();                                                           //显示处理函数
                Key_scan();                                                        //读取按键输入

                //MUTE_O=~MUTE_I;                                          //自动静音控制
        }
}

我在附件里加上视频效果和完整资料;

后边整理一下第二代,优化电源和管子间距的资料传上来;
我的等级不够,要求文件尺寸小于256K,我看看分卷压缩上传了,视频效果各位只能移步B站观看了av38741035;
附件如下

网友:
先膜拜一下再慢慢看 ,能无私分享全套资料难得,不过担心被JS抄去做成产品去淘宝卖  我朋友的毕设就被淘宝js拿去卖了

楼主:
大家能看到附件吗?我怎么看不到附件?

网友:
真的很膜拜,24根IV-25成本真不便宜,估计没几个人能仿制,个人建议在时、分、秒中间再各增加一根IV-25做冒号,可能会更好看。

网友:
真的很膜拜,之前淘宝买过不少各种LED 萤火辉管的钟了